[其他] 捡到一个滤波器,又是一个智商税玩意

楼主(2021-03-10):
捡到一个滤波器,外观做工还可以,里面咋就那么节约

网友A:
整个板上就这么几个电阻电容?

网友:
板子上有这么多元件啊
当然这些元件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见
一般人只能看到一个电容电阻

网友B:
元件补齐  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补齐  能实现什么功能?

估计还是滤波器

网友:
这是连接三维空间的入口么?

网友:
电阻加电容还真可以滤波,也算真的,

网友:
一个滤波器,天巢黑科技

网友:
看板还不错,芯片,零件,一应具全,可惜让人黑了,只有一阻一容,肯定没少赚。

网友:
本以为高大上

网友:
补齐无器件后估计是个有源滤波器

网友:
让我想起父亲找售后修格兰仕微波炉,换一个保护装置好几十元,下次故障后拆开保护装置,原来里面是一根高压保险丝断开,网上买规格合适配件才几元钱,自己焊接上修好要便宜很多,微波炉变压器和磁控管等可能有问题,先买新微波炉用,别再被旧微波炉售后坑钱。楼主滤波器可能是没多久出问题,售后更换很贵,等拆开后也能自己修。

网友:
什么元件都没有啊

网友:
虽然只贴了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却用这么一大块PCB,实在是个良心厂家。

网友:
别说,还真是个滤波器。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板上就这么几个电阻电容?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就可以组成一个滤波器,所以此物叫滤波器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用的pcb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板上就这么几个电阻电容?

什么几个电容电阻,就是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网友:
明显是个电子狗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