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电动车锁芯拆开看看

楼主(2021-03-10):
直接上图吧,里面除了触点,都没啥铜

网友:
还是叶片锁的呢

网友:
关键是便宜

网友:
里面结构简单

网友:
这是现代的,早年的是合金锁体,里边也挺复杂的。

网友:
原来是叶片锁,刚出现时正品锁芯可贵了,要100多元钱,摩托车大锁更贵。

网友A:
砸开接电线就好了。

网友:
确实这种的便宜

网友:
很普通的锁芯

网友(2023-01-15):
引用 网友A:
砸开接电线就好了。

三线的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