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已解决)NE5532+TDA1521音响有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10):
大家好,小白又来了。

这次是一个特简单的立体声电路。NE5532+TDA1521
通电有嗡嗡声,噪声声音大小可调,接入音频信号声音很小被淹没在噪声中。
拆开看到一个25v4700uf电容鼓包,换上一个35V4700uf电容无改善,拆下另个电容测量容量为3700uf,初步判定电容没问题。
拆下电位器测量没问题。
发现TDA1521与散热板间距过大且无散热膏,判断已经烧坏。

更换集成电路。
接入音频信号,有声音。
但还是有噪声,一种嗡嗡的声音随着音量变大而增大,一种bobo的时断时续噪声。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向大家求助,我也很不好意思啊。
求思路,拜谢。
根据各位大佬的指点,已解决,噪声受电位器控制,说明是前级坏了,这个电路简单,直接更换5532.

网友A:
电位器外壳接地,音频输入换成屏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外壳接地,音频输入换成屏蔽线

这个已经是接地的了。。。

网友B:
把运放也换掉试试,另外,正负电源滤波电容差异太大,建议也一起换了

网友:
我怎么没有看见电位器外壳接地

网友C:
输入噪音大小可调一般集成块不会坏啊。。这种一般有热保护的。。。而且拆下来时候看有没有绝缘垫。。。
常见的是音频线断了,万用表看下接地和左右声道是不是都是通的。。正负供电电压是否对。。。

实在不行5532可以用4558代换的。。。
电容建议成对更换。。。3700不见得是好的。。。

网友D:
一点接地
所有地都直接接到俩滤波电容的那个共用地上
单独走线,不要图省事儿

网友E:
芯片没事,注意接地,注意电位器

网友F:
能出声音,厚膜块一般是好的,大多是小信号的屏蔽和接地问题,电位器可以调节噪音大小,那就从电位器前端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出声音,厚膜块一般是好的,大多是小信号的屏蔽和接地问题,电位器可以调节噪音大小,那就从电位器前端查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没事,注意接地,注意电位器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接地
所有地都直接接到俩滤波电容的那个共用地上
单独走线,不要图省事儿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噪音大小可调一般集成块不会坏啊。。这种一般有热保护的。。。而且拆下来时候看有没有绝缘垫。。。
常 ...

谢谢,再找个电容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运放也换掉试试,另外,正负电源滤波电容差异太大,建议也一起换了

谢谢指教,明天搞

网友:
运放输出接地试试

网友G:
这个芯片的散热是不能接地的,如果散热器要接地,一定要与芯片背面用云母片隔离,否则会有音量小,打嗝的现象。记得这芯片的引脚功能是1,9脚输入,2,3,8接地,4,6,输出,5,7是正负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的散热是不能接地的,如果散热器要接地,一定要与芯片背面用云母片隔离,否则会有音量小,打嗝的现 ...

谢谢指导,很有启发

网友H:
杂音可调,问题在前级,换5532,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杂音可调,问题在前级,换5532,坏了。

谢谢指点,更换5532,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更换5532,搞定。

5532损坏,有个特征,不是没输入就是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