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亚马逊闪电狼Blitzwolf BW-FYE1 TWS无线耳机洛达1526p AAC 26.8起

楼主(2021-03-10):
下单链接点这里点这里
直接出 26.8
耳机+电池一对 28.8
换好电池  39.8
拆机修复图文来了
这个耳机 论坛里之前有朋友卖过 应该有不少老哥都用过吧! 关于这个品牌做工质量这些 大家应该心里有底!
这款耳机采用的是卡扣结构 ,比较容易拆,基本不会留下痕迹!也不需要用到胶水!原机电池是带保护板的 主板做工也是非好的! 懂的老哥 一看图就知道了!  主芯片带屏蔽罩,做工一眼就能看到!

网友A:
那个突出的东西,戴在耳朵上是什么状态?硌耳朵吗?

网友B:
电池可以加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突出的东西,戴在耳朵上是什么状态?硌耳朵吗?

硅胶的,防止耳机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以加购吗

可以的!!!!!1块钱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突出的东西,戴在耳朵上是什么状态?硌耳朵吗?

不会  佩戴感受挺不错的 也毕竟牢固 跑步都不会掉

网友C:
连接打不开了

网友:
百世快递太TM慢了,搞了两天还在江西境内。

网友:
先看看怎么换电池,好像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打不开了

可以打开啊! 我刚都试了

网友:
这款与上次和QCY相比音质哪个更好?我无动手能力,上次QCY就入的你修复好了的。不知道你修复换的电池容量是多大?

网友:
逊闪电狼Blitzwolf BW-FYE1 TWS无线

网友D:
说一说本人感受,收到后充电一个有亮灯一个无灯。打开不是太容易,会留有条明显的缝和撬的痕迹,两个电池都鼓包,买的电池明显小很多,联机慢,距离还是可以的,更换后听歌2-3小时,耳机好大一坨。太重容易掉,音质不要有啥指望,仅供参考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一说本人感受,收到后充电一个有亮灯一个无灯。打开不是太容易,会留有条明显的缝和撬的痕迹,两个电池都 ...

与上次的QCY T5相比,从音质、电池等方面哪个好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与上次的QCY T5相比,从音质、电池等方面哪个好些?

上次的T5疑似山寨产品,耳机和充电仓的PCB与网上的水文拆机图都不一致,并没有正版T5的超短延迟特性,充电仓设计有问题导致充电时容易有啸叫声,外壳模具似乎是原版。上次我买了俩,都充电激活了,续航似乎没太受影响。

这次这个应该是真品,国内的对应产品是艾米尼U-winner,从卖家的拆机图也能看到PCB上u-winner的丝印。这次我买了一个,一边电池能充电开机,另一边充不进,拆开看电池已经漏了。能充电的那边也没有容量了,必须换电池。音质优于T5,佩戴舒适度不如T5,但是这个佩戴相对不容易掉。虽然看起来是原封的,但是包装盒内有不少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的T5疑似山寨产品,耳机和充电仓的PCB与网上的水文拆机图都不一致,并没有正版T5的超短延迟特性,充电 ...

中肯,那个T5真是有缺陷的,我的是充电不响,充满电开始响,自耗电完了就不响了。这个我也整了俩还没到,看你这么一说真不能恭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的T5疑似山寨产品,耳机和充电仓的PCB与网上的水文拆机图都不一致,并没有正版T5的超短延迟特性,充电 ...

我是菜鸟,直接问干货,那大侠你更推荐入手这次这个了吗?这次这个有没有AAC解码、低延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与上次的QCY T5相比,从音质、电池等方面哪个好些?

这次的好一些,建议更换60mah,时间长一些,这个估计40-45mah

网友:
谢谢你解惑,这次的造型是不是特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的T5疑似山寨产品,耳机和充电仓的PCB与网上的水文拆机图都不一致,并没有正版T5的超短延迟特性,充电 ...

上次的T5应该也是正品,不过应该是早批有瑕疵的版本,放充电盒里不用感觉也会自动跑电,我的左耳在安静情况下会时不时出现吱吱的电流声,之前60多买了论坛里推荐的依魅T6,各方面完全吊打T5,现在在用三星的BUDS PRO,暂时不再入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