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三角ATH-T500头戴式耳机改成开放式并维修头梁

楼主(2021-03-10):
在逛咸鱼时,偶遇这款耳机--铁三角ATH-T500,100元包邮,好一点的耳机壳也差不多这个价位,于是果断买下

耳罩和头梁的皮老化了,原机主拆了

头梁靠弹簧适应头部大小,比K701的橡皮筋耐用多了

50mm口径的单元

这部分是套了个铝壳

到手后发现耳机的音质不好,人声部分失真很大,将单元拆出来,套上耳罩试听,感觉音质改善了很多,这个单元看来不适合封闭式,于是决定改耳机壳。
先把铝壳拆下

将耳机壳的后板切下来

顺便把耳机线改成插拔式的,原来的线太长了

将前面的通气孔封上

原版的耳罩是皮的,现在改用绒布的

初步改好了,发现有轻微的偏音,测一下头梁内的导线,单根300多毫欧的电阻,相当于右耳单元比左耳单元多了600多毫欧的电阻

左耳串上两个并联1欧的电阻,平衡一下

这是4寸喇叭的保护网,大小和印有商标的铝壳差不多

将铁网按照铝壳的样子加工

对准孔套上,上胶固定

感觉不一样了

下面要处理头梁棉了

拆下弧形的部分,一面粘皮,一面粘海绵,注意只是在两边放一点胶,起定位作用

包内弧皮时,不能直接包,不然会皱

皮是有弹性的,先用夹子固定两头,然后将侧面的皮用夹子定位

逐步上胶

用剪刀裁边

用线缝好边

组装好头梁

摆拍一张

经过改动,现在这耳机音质相当好,而且好推,灵敏度较高。手头上有这款耳机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眼力不行不敢买啊,怕买到假货

网友A:
二手100太贵了,头梁皮的不透气,夏天会有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手100太贵了,头梁皮的不透气,夏天会有汗。

头戴式耳机,夏天的日子都难过,相比耳部,头梁那点无所谓

网友:
哇~~~这个真的是大神啊

网友:
有这手艺   真是厉害了

网友:
这手艺 ,真是高。。。。。。。。。。

网友:
最后效果,美观又大方,历害

网友:
光看单元外观略微有点寒酸,音质不知怎么样

网友:
这动手能力,我佩服的紧

网友B:
那个毫欧表是自己做的吗 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这么修改为开放式耳机,会影响声音效果啊。

网友:
这二手的成色看着还挺好的啊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改耳机壳就算了,群里大神多,各种神仙操作看多了还可以接受,可还能自己动手缝东西这就有点过分了哈,想想手持针线做女红的场景。。。这是要向东方不败转变了吗

网友C:
人家耳机的声学结构是经过反复设计的,自己该结构能超过原来的?

网友(2021-04-10):
完完全全的两种声场结构,强!

网友:
好手艺,咱只有眼红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耳机的声学结构是经过反复设计的,自己该结构能超过原来的?

中高端的产品确实是经过严谨设计的,低端的就不同了,特别是大牌子,为了降低成本抢市场,外观第一,其他的就不那么讲究了。我平时用的耳机是K701,改其他耳机时,是与701的声音做对比的。其实AKG也有垃圾,如K52、K92,所以要耳听为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毫欧表是自己做的吗 有购买链接吗

在TB上买的表头,量程2欧,自己加了个外壳,卖家现在改卖衣服了,只能去搜一下毫欧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