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屏霸拆机有图像没有声音故障求助

楼主(2021-03-10):
乐视屏霸拆机有图像没有声音故障
在某鱼那里买一个坏的主机,乐视屏霸主机,原因是只有图像出来,功能都能显示出来。但是就是没有声音,六个喇叭都没有节目声音输出,请各位朋友谁可以帮修理一下吗?麻烦联系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这个屏霸拆开里面也没有烧焦味,也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损坏,就是都可以出图像。hdmi in几个接口都试过了,都是没有声音的。不就知道声音部分哪个地方问题。还看各位专业人士师傅帮忙研究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屏霸拆开里面也没有烧焦味,也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损坏,就是都可以出图像。hdmi in几个接口都试过了,都 ...

最近翻阅一下百度,觉得可能是运放ic问题,但是我不会电路,只能求助各位研究一下了

网友A:
HDMI没声音,还是多看设置,是不是设成模拟或者SPID同轴数字。。。
什么杜比什么复杂功能关了,有的电视解码不了。。。

一般不会HDMI没声音的。。。
HDMI搞定了再看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没声音,还是多看设置,是不是设成模拟或者SPID同轴数字。。。
什么杜比什么复杂功能关了,有的电视解 ...

我都重新刷一遍固件版本,也是没有声音出来,高音喇叭听到蚊蚊声的声音不大,很小,调节音量最大也是一样的高音喇叭蚊蚊声,低音喇叭没有动静,真的需要专业点的师傅分析一下了

楼主:
用手摸下,这一排应该是电感还是什么发热厉害。其他类似的只是温温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排东西坏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21-04-13):
这么久了,看来这个论坛的朋友都是没有发觉这个还是没有必要沟通一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真的太失望了,逛了这么久这么多年的帖子。我想可能要退出这种封闭空间里傻傻捣鼓东西了,高手都是外面的店铺朋友比较靠谱。
顺带一提吧,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了,就是那个大块头cpu虚焊造成的,重新植株就搞掂的了,因为所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只是声音而已。

网友:
恭喜您修好了!

网友:
想捡漏但没这瓷器活!

网友B:
可以闲鱼看看     大部分是CPU虚焊

网友B:
你的改了superlink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闲鱼看看     大部分是CPU虚焊

对的,基本没什么问题都是cpu虚焊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改了superlink线?

没有改过任何地方,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superlink线以及它的功能,求大神指教。

网友(2021-09-09):
这也太神奇了。SOC虚焊竟然只是声音出了问题?我的倒没坏,只是苦恼这音响音质并不好,而且画面有涂抹的感觉像是720p插值并不是真1080P输出的样子。一开始的5.9系统低音还不错,升级后就垃圾了。有网友有这个版本的固件希望能提供下,不胜感谢。

网友(2024-04-07):
引用 楼主:
这么久了,看来这个论坛的朋友都是没有发觉这个还是没有必要沟通一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真的太失望了, ...

吾等菜鸟,帮不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