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级电容漏液

楼主(2021-03-10):
一周前买了两个超级电容,用了两次,今天拿出来看的时候,电容已经漏液了,卖家也把我拉黑了,倒霉!

网友:
都是拆机货,出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各凭运气了

网友:
标准的伊拉克成色。。。。

网友A:
据说方的这种电容平放很容易漏液,圆的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方的这种电容平放很容易漏液,圆的就没问题。

我就是平放了几天!拿出来看时就发现漏液了!

网友:
二手货,谁也不敢保险,怕找后帐,才把你拉黑的,认倒霉吧。

网友:
这种方得比较贵,最低都35一个。。最后买的圆的,30包邮两个,做点焊机一样的用,就是没方得漂亮

网友B:
还是变压器的省心啊!随插随用 免维护

网友:
看来不敢买了

网友:
买过圆的。把螺丝拧紧些。还剩好几个。

网友:
运气不好!我也买了2个    ! 我都竖起来放   就怕 桩头漏液

网友:
还有人说这种方的,晃起来有水声的,是重新灌装电解液,可能灌好后,螺丝没封好才漏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变压器的省心啊!随插随用 免维护

变压器做的点焊机点焊效果比这种电容做的差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做的点焊机点焊效果比这种电容做的差远了。

真是杠精啊!!我说变压器版的省心!你跟我扯点焊效果????再说了 我否认过电容版的点焊效果吗?

网友:
这个漏了还能用吗? 把螺丝拆了,把出来的东西处理一下凑合用,能找到的话,把漏的地方给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杠精啊!!我说变压器版的省心!你跟我扯点焊效果????再说了 我否认过电容版的点焊效果吗? ...

他也仅仅是说效果差,但并没有否认省心。
从这一点上来说,你们两个说的都对。
如果说他是杠精的话,那么你也是。半斤八两。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杠精啊!!我说变压器版的省心!你跟我扯点焊效果????再说了 我否认过电容版的点焊效果吗? ...

你是什么精?

网友:
两串两并立着放,我的放了几个月了也没有这种漏液。平放一般是为了节省地方装到壳子里去,不装壳子直接立着放没事

网友C:
电力柜里面的电容怎么样,因数调节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力柜里面的电容怎么样,因数调节那个.

那个电容量不大,比这种超级电容小几万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