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流光溢彩电视背光效果DIY更新(三)流光溢彩软件系统

楼主(2021-03-10):
相关帖子:
利用树莓派制作流光溢彩背景光,缓解观影时的眼部疲劳
后续--流光溢彩电视背光效果DIY更新(一)硬件篇
后续--流光溢彩电视背光效果DIY更新(二)灯带驱动

前面的帖子基本是搞定硬件了  接下来折腾流光溢彩系统   去年帖子提到的系统在GITHUB已经停止维护  取代的是升级版系统hyperion.ng 以及由他得来的衍生版本HyperHDR
HyperHDR 可以调节饱和度 并且针对HDR有特别优化 其他方面与hyperion.ng一致  所以个人推荐用hyperHDR
GITHUB项目  找到
就可以找到下载页面了  这个是hyperion.ng版本的下载地址    这个是HyperHDR版本的下载地址

样子如下图

可以看到 支持linux  windows macos   HyperHDR还提供树莓派的SD卡镜像文件 下载镜像直接烧录到SD卡里面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 这里不再局限于树莓派 只要是可以连接家里网络的设备且可以安装对应安装包的都可以支持  比如家里的NAS 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树莓派   NAS 等等  都可以 只要这些设备的系统可以连接网络 连接USB设备(AV采集卡或HDMI采集卡)
我自己试过树莓派烧录SD卡镜像   ESXI虚拟机直通USB的UBUNTU系统    笔记本WINDOWS系统  都能完美使用

1 树莓派  根据版本12或34下载对应的镜像包  解压缩后使用Win32DiskImager或相应的工具 将SD镜像写入SD卡 插入树莓派 将采集卡连接到树莓派的USB口  连接上网线(有WIFI联网的也可以设置wifi联网)  开机即可  并且在路由器里面找到树莓派的IP地址 然后就可以用 IP:8090来访问流光溢彩系统了
2 windows   貌似只对WINDOWS10系统支持得比较好  下载32位或64位版本的EXE文件  并且进行安装   然后打开软件的快捷方式即可进入流光溢彩系统
3 linux系统   按照github项目的推荐  建议debian10 或者ubuntu18.4以上版本  将安装包下载好 双击即可安装   安装好后 使用软件快捷方式即可打开  然后用电脑浏览器输入Linux系统的IP:8090就可以打开流光溢彩的设置界面了(关于LINUX这里有坑 需要琢磨软件开机自启  不然每次linux重启还得重新进Linux系 统打开软件  稍显麻烦
4 NAS等设备  操作跟笔记本电脑是一样的 只是需要将USB直通给虚拟机用 这样才能将采集卡提供给虚拟机里面的系统识别

流光溢彩安装好后  就可以用电脑打开流光溢彩设置页面  默认端口是8090  所以访问地址一般是 系统设备的地址加上端口8090即可  如果访问不了 可以检查下前缀是不是HTTP
页面是这样的  红圈是硬件相关设置
1 设定灯带  点击红圈里面的LED硬件

控制器类型 下拉菜单选NETWORK下面的WLED
接着下面的IP地址填写上一帖中 你灯带WLED板子的IP
一切OK后 点击保存设置 保存成功会弹出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点击切换到 LED布局  这里设置你灯带的数量以及方向等等参数
红框里面的数量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如果发现灯带的方向不对  那就勾选反方向复选框   输入位置那里是你第一个灯的位置  具体的 可以看右边的布局预览 将下面的LED编号打开  就能看到第一个LED跟你实际的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就调整 输入位置那里的数据 直到一致为止
下部的高级设置 则是对LED进行微调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吧  最后点击下面的保存布局按钮保存设定  这样 LED硬件就设定好了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流光异彩系统控制灯带发光了

如图所示  1点击遥控切换到控制界面   2 选择灯光特效  这时候灯带会呈现对应的特效光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画圈的地方 一个是web控制是激活的状态 第二个是LED设备处于启用的状态 不然灯带可能不会亮  截图中的USB采集 就是我的AV采集卡  电视流光溢彩就是靠它来给的采集信号

接下来设定硬件采集卡设备

1点击捕获硬件  切换到对应的界面  在USB capture下面  2 device选择你的采集卡  不同的采集卡可能有差异  如果没有看到 那就有可能是没驱动 不支持
采集卡就可以退货了  我的是去年那贴里面的采集卡    下面的项目就是采集卡的相关参数 比如分辨率 帧率什么的  CROP LEFT是剪裁画面  单位是像素点  这个根据需求来填写 主要是去边缘的黑边

设定好后 点击下面的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之后  1  点击显示器图标  弹出LED实时状态卡片  接着点击2 实况视频  就可以看到实时预览的画面

这时候 只要遥控页面里面 USB采集卡是激活状态  你应该可以看到流光溢彩效果了  到这里  基本就搞定了

如果发现颜色不顾偶鲜艳  则需要打开图像处理页面  1 HDR选项 这里勾选后才可以设定颜色饱和度  2是一些模式选项  自己可以试试哪种效果好  建议调整前 先将默认参数截图保存  这样 即使调乱了 还能改回来  一般不建议改 这个默认参数是github作者优化过的参数

上图是翻译过的截图  倒数第二个就是饱和度调节   调过了记得保存
推荐使用CHROME浏览器  可以翻译网页 非常方便

OK  流光溢彩基本就搞定了  各位玩得开心哈

网友A:
很炫,等看最终效果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很高级的样子,坐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炫,等看最终效果

效果 这贴有图片   视频展示在优酷看

网友:
谢谢烟草分享,技术贴

电脑   NAS  树莓派 都没有,如果用旧手机可以玩就好了

网友:
这电视漏光很严重啊

网友B:
大佬看到 给回复一下 疑问  我准备用这个方案
看了你的帖子 没有看到  USB 输出的信号 怎么给WEMOS MINI D1

WEMOS MINI D1 上面并没有看到USB 的接口

楼主(2021-05-05):
引用 网友B:
大佬看到 给回复一下 疑问  我准备用这个方案
看了你的帖子 没有看到  USB 输出的信号 怎么给WEMOS MINI D ...

回到上面 看 LED硬件部分 WEMOS MINI D1  是通过WiFi接入的  只需要填写 WLED固件的IP就能连上了  并不需要USB  板子上的USB仅仅是给WEMOS板子烧录固件才用到    再仔细阅读下帖子

网友C(2021-08-18):
你好,很感谢你在论坛上提供的流光溢彩灯带的教程,我照着做了,功能都能实现,但LED数量受到限制,最多可以控400多个灯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控制灯珠的数量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很感谢你在论坛上提供的流光溢彩灯带的教程,我照着做了,功能都能实现,但LED数量受到限制,最多可 ...

没试过这么多灯珠    不过 在WLED固件里面应该可以调整灯珠数量超400的吧   电源供应能力得跟上  再一个就是 灯珠使用串行信号   灯珠越多  后面的灯珠响应速度会越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试过这么多灯珠    不过 在WLED固件里面应该可以调整灯珠数量超400的吧   电源供应能力得跟上  再一个 ...

我电源没问题,用的是5V60A的,WLED里我最多控制了800多颗灯珠,都能正常控制,用HyperHDR控制的时候就不行,灯带直接没反应,把数量调下来控制就没问题,现在直观的问题就在hyperHDR上,挨着去看了hyper项目的介绍和问题反馈,都没找到谁说灯珠数量的问题,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电源没问题,用的是5V60A的,WLED里我最多控制了800多颗灯珠,都能正常控制,用HyperHDR控制的时候就不 ...

试试https://github.com/hyperion-project/hyperion.ng  hyperHDR是基于hyperion.ng的改进版   看看问题能不能得到改善  另外 你试过hyperHDR自带的特效没(比如彩虹效果等等)  能否正常驱动   具体路径为  HyperHDR网页面板--- 左侧 遥控(WIFI信号图标)  -----在下面部分  颜色/特效  选择想要指定的特效   看看灯带的反应  如果能正常驱动   那就找找采集部分     另外  你真的有必要弄800多灯珠吗   如果仅仅是屏幕边缘的话  没必要弄高分辨率的(个人看法哈)

网友D(2023-02-10):
你好博主,先后用了老方法和新方法,感觉老方法通过树莓派GPIO输出,响应更快一些, 通过WIFI D1板灯带延迟会高,也可能是我设置的原因 或者是因为WiFi传输信号的问题。
请问有没有直接连树莓派上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博主,先后用了老方法和新方法,感觉老方法通过树莓派GPIO输出,响应更快一些, 通过WIFI D1板灯带延迟 ...

刚又试了一下,可能是我的树莓派2性能太弱了,处理图像能力分辨率最小的那个就好,帧率调60帧 就不会延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