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撸了一个歪脖子CRT显示器,树莓派0试点亮

楼主(2021-03-10):
显示器,板上没有亮度和对比度调节,原来是外接的,加上,手头没有AV视频输出的设备,忽然想起树莓派ZRERO上有TV输出,config好,能点亮,清晰度,画面有待调整,以后慢慢的捣鼓。

网友:
抢沙发乐。。。。啦啦啦

网友:
这种显示器有什么用途?

网友:
可视门铃用的。

网友:
门禁的啊,挺好玩的,前几年我卖10钱一个。。。

网友A:
失真,是否电低,还是没调整好?

网友:
可视门禁啊,有得玩了

网友:
扁平CRT,很早玩过,可视门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失真,是否电低,还是没调整好?

这种扁平CRT失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本来是用于门铃等对图像质量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
这个挺好玩的,请问是在哪里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扁平CRT失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本来是用于门铃等对图像质量要求不高的地方。 ...

没接触过这类显示器,真是有点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类显示器,真是有点不了解。

CRT的电子束都来自于一个点,即电子枪。而扁平CRT的上下两边离电子枪的距离悬殊,所以必然会产生明显的几何失真和聚焦误差,图像质量做不高。

网友:
赛博朋克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T的电子束都来自于一个点,即电子枪。而扁平CRT的上下两边离电子枪的距离悬殊,所以必然会产生明显的几 ...

谢谢大师的回复,又学到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