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不解。都是同样差数的电源价格差别太大。

楼主(2021-03-10):
在淘宝上看到的,都是同样差数的电源价格差别太大。都是12V1A的模块。区别就是欧规和美规。难道美国人很有钱才这么贵?

网友A:
标准不一样,还有,,,某宝上面便宜的电源都是翻新的

网友:
同样的商品价格不同,这个就看商家的获利欲望,有的薄利多销,有的要赚智商费。一般货比三家就会知道底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不一样,还有,,,某宝上面便宜的电源都是翻新的

特意买过拆机换新壳的,感觉比一些全新的垃圾电源好

网友:
拆开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差别远比你想像的还大!

别的不说,就说输入到400v电容,就差天地了!
更别说后面的电路了!

网友B:
如果你12V的设备多,去买服务器电源,那个便宜20多就有12V 50A,做工用料就不用说了

网友:
买过5个不同品牌的便宜适配器,5个有3个里面电路是一模一样的,这些厂家没有研发能力,都是买来贴的。满载测试局部温度过百,高压测试一个都过不了。想省成本却不敢用

网友:
便宜的电源还不如二手旧的

虚标一定是100%,,,轻,,零件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12V的设备多,去买服务器电源,那个便宜20多就有12V 50A,做工用料就不用说了 ...

我就给负离子发生器加个60X60的100多毫安的风扇不需要服务器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