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降压led灯泡

楼主(2021-03-10):
电阻降压,板子上一共3个1.2k电阻,2个串在整流桥前面(靠近L和N端各一个),还有一个串在整流桥后面的led串当中。想改成电容降压,但是手上只有一个8w电烙铁,拆不动。。

网友:
打火机烧烧背面就取下来了

网友:
改阻容,也不需要拆灯珠,8w电烙铁足够拆焊LN进线了

网友A:
球形的灯泡?淘宝上2毛包邮能买2个5W的。
你这个最多3W.

网友:
煤气灶上烤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形的灯泡?淘宝上2毛包邮能买2个5W的。
你这个最多3W.

在哪里有?

网友A:
淘宝每日签到有2块左右的红包,然后买1块的灯泡2个。我买了几十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每日签到有2块左右的红包,然后买1块的灯泡2个。我买了几十个了。

...

谢谢分享这个是恒流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这个是恒流的吗?

没拆过,烂了就换多得很。
还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烂了就换多得很。
还没坏过。

不用拆也可以,放个am收音机在边上,如果收音机里能听到高频开关声,就是恒流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这个是恒流的吗?

常用的灯还是建议买个大牌子的,劣质灯虚标不说还伤眼

网友B:
别改成电容降压,电阻降压的更耐用,只是效率低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改成电容降压,电阻降压的更耐用,只是效率低点而已。

打算降低功率到0.1w左右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每日签到有2块左右的红包,然后买1块的灯泡2个。我买了几十个了。

...

最近在这家买了个10w的,原价2.9,结果发现,灯泡轻飘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这家买了个10w的,原价2.9,结果发现,灯泡轻飘飘的。。

他家的灯泡2种最好买,一种就是原价1.01的5W,另外一种就是2.88 的12W(这个用券1块能拿下)
12W的质量没问题,我用了大半年了,每天晚上自动开4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