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dos系统和软件 我用过的第一个电脑系统但不是在电脑上用的

楼主(2021-03-10):
想法开始的原因 一个电视盒子(安卓系统的) 梦想能有一台电脑(当时买不起电脑)然后去买了一个键盘(买的时候特意选的USB接口的 当年很多键盘都是ps2的我买回来也没用)回家插到电视盒子上 安装准备好的dosbox的apk 然后导入软件的文件 一步步安装 成功了 在那个买不起电脑的时期我也拥有了一个能编程 有文字处理 表格的设备 当时我家电视还不是液晶的 显示效果很差 勉强能用了 今天再次找到那个当年的盒子 用HDMI线接上现在的电视依然可以正常运行 那段折腾的回忆回来了

dosbox已经更新了

dos软件

win3.2

网友A:
没想到还有这种神操作, 安卓里通过dosbox跑win3.2
能跑win95吗?

网友:
深刻的记忆。。。

网友B:
一个奔四的或者赛扬的主机现在也就150块钱吧

网友C:
这其实就相当于是电脑了

网友:
讲真,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电脑容易蓝屏加上小时候不懂英语留下,这么多年我对这种亮蓝色还有黑底白字的ui都PTSD,特别是award bios那个颜色

网友:
我也学过DOS系统,那个时候学校的机房全空调,进去要脱鞋,一个星期能上一次课,学过CCED FOXPRO等,考试用软盘,能玩一个超级玛力的游戏,现在想起来时间过得真快。快毕业的时候 WIN98就流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其实就相当于是电脑了

这个不是电脑
是装了模拟器(dosbox)的电视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奔四的或者赛扬的主机现在也就150块钱吧

废品站还不要这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还有这种神操作, 安卓里通过dosbox跑win3.2
能跑win95吗?

安卓可以跑win95,xp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还有这种神操作, 安卓里通过dosbox跑win3.2
能跑win95吗?

不能跑win95 只能用dos软件和win3.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卓可以跑win95,xp都有

那个配置要求太高 电视盒子就不用想了 手机运行也非常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配置要求太高 电视盒子就不用想了 手机运行也非常卡

还是废品站捡个电脑比较实在,不行就上门回收旧手机冰箱,电脑彩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卓可以跑win95,xp都有

xp就不能用dosbox模拟了 得用专门的电脑模拟器 而且安卓设备配置要高

网友:
有电视盒子,有液晶的时代了,运行dos的电脑回收站都找不到了,买个古老的笔记本也就几十块钱了.

网友E:
用过WIN3.2的都是老人家了

网友:
好熟悉啊。当年都这样。

网友(2022-07-29):
那时候为了能有更大的上位内存,我们都是自己编辑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的

网友:
copy con config.sys
手动写CONFIG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过WIN3.2的都是老人家了

老汉我从 PC-DOS 3.30 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