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National松下EZ570电钻的开关本来就不带无级变速的吗

楼主(2021-03-10):
没用过松下老电钻,这把EZ570还是老标National的,到手试了下,发现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开关不是无级变速的。
请问是这种老电钻开关本来就不带无级变速?还是卖家换过开关?还是开关坏了?。。。

网友A:
高跟鞋又加了个鞋掌,身材更显高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跟鞋又加了个鞋掌,身材更显高挑了。

哈哈,其实这个鞋撑有讲究,没拍到,另外几边带一个micro充电口和两个usb输出口,还可显示电量,可以当充电宝给手机充电的,嘎嘎

网友B:
这种开关就是没有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就是没有调速

晕,多谢指点,原来是天生缺陷。用不惯没调速的,看来又只能出了

网友C:
原本就么有调速,可以自己改个调速开关

网友D:
这种开关里面就是机械结构,没有电子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就么有调速,可以自己改个调速开关

手残党,弄坏的比修好的多,不想改了
我也没敢买问题机,买时卖家就说包所有功能正常,没想到居然本来就不带调速,哈哈
只得再出掉,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开关里面就是机械结构,没有电子调速的。

多谢指点,看来我又掉坑里了。。。
套路多阿,之前买的日立,卖家说包转,结果开关坏的无法调速
这次买的松下,卖家说包所有功能正常,结果开关原本就不调速
哈哈,看来只有继续折腾了

网友:
松下的型号太多了,这款看开关就没有调速功能 。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多谢指点,原来是天生缺陷。用不惯没调速的,看来又只能出了

可以换开关

网友:
内部还挺新,换个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