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 msata SM2246en ce位置 求大神解惑。(已解决)

楼主(2021-03-10):
有个2246en msata的板子。4贴1ce的nw813
这个板子没找到ce跳线的图。
贴出来识别了4个ce。可是位置不对,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这样子也可以开啊/你想1个占1个通道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也可以开啊/你想1个占1个通道是吧

这样也能开?我的报错啊。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也可以开啊/你想1个占1个通道是吧

果然能开,土狗没拆报的错。谢谢大神。

网友B:
这板子啥情况?为啥只有2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啥情况?为啥只有2个通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以前贴4ce的片可以铺满。1ce的就这样了。将就用吧。没有CE跳线,量出了土狗。拆了就能量产了。默认是土狗的。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板子,跑4x2ce的。你试一下红框里面的3个电阻,去掉原有的2个,短接另外1个。不确定啊,你只能试试看。另外,土狗跳线要去掉,你这个似乎是镁光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板子,跑4x2ce的。你试一下红框里面的3个电阻,去掉原有的2个,短接另外1个。不确定啊,你只能 ...

谢谢大佬。。。我现在两通道开成了。读写200M。凑合用吧。这板子还有一个,下一个再试试您的方法。

网友D(2021-04-28):
请问一下这个板子土狗位置在哪

楼主(2021-07-16):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板子土狗位置在哪

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