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峄锐微型升降台锯,做一个简易台锯

楼主(2021-03-10):
白色太空铝面板,比较漂亮,约4mm厚,各种提醒标识,很醒目,面板螺丝不锈钢的,整个传动机构通过三根立柱固定在面板上,通过旋转中间螺丝实现升降,调低可切电源外壳,最低可隐藏锯片,默认60-16高速钢锯片可换PCB锯片。包装是定制的,没要电源,里面是个空包。推杆是平槽非燕尾槽。锯片仓独立。12V空载电流约0.8A。立柱旁边小孔是换锯片时固定轴用的,锁紧螺丝就是普通螺纹,说明书说逆时针松反而搞不清,或者加个图示就清楚了。有机玻璃的膜有点难撕。
自己做的,3mm铝板,找人激光切割,量少略贵,一面锋利一面有毛刺,775支架中心高28,用35+8立柱,40锯片,可切换10mm和2mm高,8立柱换成其它高度或垫个垫片可有限调节高度。面板固定自己加工的沉孔,没开槽,只能用我改装的轴套,或相同长度,另外电机轴长也不同,局限较大。轴套是5-2的,防止打滑,电机轴两侧磨平一点,固定用内六角几米螺丝和内六角之间稍用力就容易打滑,感觉内六角强度不行,另一边扩孔,攻M3丝。图上这款可换碳刷775单电机12V空载电流超过1.2A。
最后自己做的去毛刺,铝板效果还可以,完了再用砂纸打磨下,直接用砂纸容易划破。
还有倒角定深,一并分享。手机发帖有点乱,请见谅。

网友:
搞得挺不错的

网友A:
多少买的链接看看

网友B:
比手动拉花锯方便很多,电机最好位置微调,或者固定砂轮高度用。我弄过两个简易款,一个nidec无刷驱动板故障无刷电机,外置30伏无刷驱动板,连接电钻夹头,做成电磨电钻多用途工具。另一个775旧电机和3串18650电池架,也是连接夹头,做户外自行车螺丝倒角便携工具。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我也有一只,是莫莫坛友送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手动拉花锯方便很多,电机最好位置微调,或者固定砂轮高度用。我弄过两个简易款,一个nidec无刷驱动板故 ...

欢迎探讨,你说的电机位置微调是指哪个方向呢,支架左右是槽可以微调,如能买到前后槽的就好了。高度方向我现在调平台,另有U口支架是可以上下微调的,中心高度较高,调整也不太方便,另要垫点东西以防碎屑从U口进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买的链接看看

142吧,搜索峄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我也有一只,是莫莫坛友送给我的。。。。

举报你作为干部索贿受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举报你作为干部索贿受贿

这是革命的情谊,阶级的兄弟的情谊。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挺好用的,打算把电机换成220v的加上可控硅调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欢迎探讨,你说的电机位置微调是指哪个方向呢,支架左右是槽可以微调,如能买到前后槽的就好了。高度方向 ...

调电机或磨片位置,适当拉紧到同步皮带不打滑。担心同步带磨损,需要买点备用配件。看到金属零件后,果然不便宜要140多元,偶尔用的话买塑料或木头版本,经常用才有必要买金属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电机或磨片位置,适当拉紧到同步皮带不打滑。担心同步带磨损,需要买点备用配件。看到金属零件后,果然 ...

你说的是成品啊,需要定长切割才用,平时就用我自己做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电机或磨片位置,适当拉紧到同步皮带不打滑。担心同步带磨损,需要买点备用配件。看到金属零件后,果然 ...

刚检查了一边,螺丝都是紧的,电机基本在最远端,松开又拉到头,空载电流略有上升,12V约0.95A。

楼主:
U口支架中心高33-39,相应电机外壳最高处为56-61,用58立柱,50锯片,-3-3可调,最高时平台与电机最高处齐平,我这个电机受限于碳刷,锯片到碳刷7.5cm内不受限制。为防碎屑进入电机,垫了个塑料片,画上刻度,方便调整中心高度。
一开始试了下60锯片,做工相对较差,略厚,外周厚度不均。

网友E:
淘宝没有这么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没有这么便宜啊

刚搜了,我这显示第二个就是,涨了2元。

楼主:
来张合照,中间的以前做的,纯手工,精度差,支撑是50*50*10铝块,钻孔攻丝,上面两块板拼起来避免开槽。

楼主:
面板开孔还是手持的方便,545电机配支架拿起来还是很顺手的,中心高26,侧面20,用40锯片,切割时用侧面稍微倾斜就行,就是怕锯片飞出,最好加个防护。图中稳压电源顶部1mm铁板开一个数显表孔。

楼主:
水晶泥的盒子,做个防护罩。

网友:
这个锯片和电机通风口没有阻挡  金属碎屑和磨料碎屑(带磨料性质的玻璃纤维也算)会直接进入碳刷和换向器转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