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5元包运的12W声控吸顶灯

楼主(2021-03-10):
N久没再撸吸顶灯了,前几天在优惠购这儿撸了不少,当时看到那么便宜以为用不久,其实也都用了五六年,只有个别灯板坏过。看到这个声控吸顶灯才五元就没忍住下手了,可收到货没想到居然是没灯罩的呀,好在铁壳还算硬实,只是没灯罩,这吸顶灯光好刺眼只能用在楼梯等处吧。开拆:

网友A:
没灯罩,太搞笑了吧,找卖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灯罩,太搞笑了吧,找卖家问问

问卖家说有,我真没找到呢。

网友:
没灯罩会更灵敏

网友:
居然没有灯罩

网友:
谢谢分享。。。搬砖不易,拿砖头拍几下。。。。

网友B:
头一次看见没灯罩的吸顶灯……这事得去怼卖家啊,补发一个灯罩也不困难吧

话说现在的灯珠都开始带透镜了,灯珠闷在里面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说得好像你买过没灯罩的声控吸顶灯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看见没灯罩的吸顶灯……这事得去怼卖家啊,补发一个灯罩也不困难吧

话说现在的灯珠都开始带透镜了, ...

说得好像你去怼卖家给你发了个灯罩似的

楼主:
已经联系卖家店,灯罩一块很薄的塑料圆片,我这灯中的确没有,已经答应补发了。谢谢各位提醒和指导!!

网友:
居然漏发灯罩了,太马虎了吧

网友:
已经很久没撸灯了!
这个缺灯罩没找商家解决?

网友C:
灯罩应该在泡沫中,安装完灯后再装灯罩(就是一个圆形塑料磨砂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罩应该在泡沫中,安装完灯后再装灯罩(就是一个圆形塑料磨砂片)。

找了没有呀,灯放在一个塑料袋中再放入泡沫的,反复查了下,把泡沫翻转来几次都没,也用手摸了。

网友:
没搜到,店家名称啥

网友:
前几天免费掳了声控球泡,挺灵敏的,还带光线感应

网友:
这个竟然达到了标称功率,不容易啊,一般这种便宜的灯都是虚标功率,基本上达不到,要是遇到为了杨常使用寿命降功率的,也就算不错了,而你这个是相当不错了,灯罩也补发了,挺完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