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单拆下金正KK69插卡音箱

楼主(2021-03-10):
18650的机子,收音还可以,价格便宜,RTC6222收音芯片,比我手上的GPD6300A还是差一点,无论搜台速度还是数量。电池容量就不测了,多半是虚标的,板上有充电和保护焊盘,就是没焊上,还是用了二极管串电阻,5V输入空载输出有4.75V,充电有点怕,还有个玻封二极管不知干嘛用的。喇叭没有用胶固定,纯靠海绵压紧。板上有网址,有一款相同外观的KK50A。有挂绳孔,没找到,也许掉了。就一个喇叭,如何立体声,黑科技?

网友:
金正都开始用上缩水主板了

网友A:
充电只能通过保护板动作,尽量加4056充电板和限流电阻。一个喇叭肯定单声道,可以试试找芯片资料,说不定有立体声空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只能通过保护板动作,尽量加4056充电板和限流电阻。一个喇叭肯定单声道,可以试试找芯片资料,说不定有 ...

18650的,估计保护板都没有

网友B:
这喇叭的磁体还是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喇叭的磁体还是够大的。

老式喇叭磁体都很大,笨重,好坏就不清楚了,附近有个喇叭厂,以前上小学时捡一些大大小小的磁铁来玩。

网友C:
这个mini头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ini头还在用!

是的,容易接触不好,看电路板时间也就是去年的,不知厂家是如何考虑的,也许凑外壳。

楼主:
充电器500mA放电,测得容量1180,内阻40左右,但电压充满后降到4.08V,放入收音机不到20分钟显示充满,电压4.21V。

网友D:
立体声耳机插座,可能拿立体声耳机听就是立体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体声耳机插座,可能拿立体声耳机听就是立体声了。。。

耳机也许有,但他写的是大功率立体声功放喇叭。

网友(2021-04-11):
只有一个螺丝,不知道是怎么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