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 C+不换锂电不死心

楼主(2021-03-10):
刚入一台UT136C+,甚是喜欢,就是一直想着改成锂电池,其实这表最合适的是5号的磷酸铁锂电池,可是还得花钱买不是,手头正好能放入UT136B+ C+电池仓的703048的1000mah的锂电池,就是电压不合适,(UT136B+ C+因无稳压电路,电源电压需要2.4V-3.3V),故加一只3V的LDO(HT7130)解决,经实测HT7130的静态电流才2.2微安,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做好绝缘,焊出两个金属头对应正负极,接好电池充电板,搞定!话不多说了,看图,有图有真相(图顺序有些乱,见谅)。

网友A:
奇怪,负字这么写,还凡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负字这么写,还凡体

呵呵,  无视吧,  老眼昏花。其实是个错字。

网友B:
就算是专业高频使用,一对5号电池都能用数月,业余你频用至少数年,这心操的有点无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专业高频使用,一对5号电池都能用数月,业余你频用至少数年,这心操的有点无聊了。 ...

就是无聊弄着玩。  其实我还特烦这表换档会叫,无奈本事不到家不知道怎么弄,老张能否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无聊弄着玩。  其实我还特烦这表换档会叫,无奈本事不到家不知道怎么弄,老张能否赐教? ...

蜂鸣器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无聊弄着玩。  其实我还特烦这表换档会叫,无奈本事不到家不知道怎么弄,老张能否赐教? ...

低端表大都如此,就喜欢叫啊叫的~~,锂电都改了,不如你加个开关吧,不想它叫时关掉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专业高频使用,一对5号电池都能用数月,业余你频用至少数年,这心操的有点无聊了。 ...

就是,厂家设计成7号电池已经很耐用了,锂电池并不好,会突然没电,外出工作时就麻烦了,我都把锂电池拆了回到碳性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厂家设计成7号电池已经很耐用了,锂电池并不好,会突然没电,外出工作时就麻烦了,我都把锂电池拆 ...

这表二极管输出会随电池电压下降而下降,据说铁锂电池才是绝配,一对可能用一辈子 小米铁锂20元4只

网友:
这种反显屏太耗电,很适合改锂电,但不管改啥电起码不要废了电量提示符。要不外出突然没电还不如随地就能买到的5号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专业高频使用,一对5号电池都能用数月,业余你频用至少数年,这心操的有点无聊了。 ...

你在用这表吧(看你的头像),发个帖子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厂家设计成7号电池已经很耐用了,锂电池并不好,会突然没电,外出工作时就麻烦了,我都把锂电池拆 ...

准确的说我是做了一块能直接放入2节5号电池仓且触点直接对应的一块代用电池。外出使用万一没电时,拿出来再放入2节5号电池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二极管输出会随电池电压下降而下降,据说铁锂电池才是绝配,一对可能用一辈子 小米铁锂20元4只  ...

是,铁锂是绝配,但找了半天愣没找到20元4节的小米铁锂。

网友:
5号电池的真没必要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铁锂是绝配,但找了半天愣没找到20元4节的小米铁锂。

磷酸铁锂不适合136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铁锂是绝配,但找了半天愣没找到20元4节的小米铁锂。

米家超级电池,19块4节,保质期十年,不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不适合136b+

拜读过您的改有效值的文章。请教下,磷酸铁锂为什么不适合136b+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读过您的改有效值的文章。请教下,磷酸铁锂为什么不适合136b+ ?

136b+没有ldo,在电源电压高于3.4-3.5时精度下降,所以磷酸铁锂和一次性铁锂都不适合,旧的可以。L91起始放电电压能达到1.8v,磷酸铁锂充电截止电压3.7v,你用可调电源试下3v,3.3v,3.6v供电时测同一个基准就知道了。没基准时测个普通电池

网友E:
2.4V  3.0V  3.4V供电, 我觉得可能3.2的铁锂应该可以吧,3.7估计够呛,3.7V感觉是个坎,过了3.6以后表的精度陡然变差!电压低于3V情况好很多,所以我觉得铁锂充好电然后放电到3.4V一下用应该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V  3.0V  3.4V供电, 我觉得可能3.2的铁锂应该可以吧,3.7估计够呛,3.7V感觉是个坎,过了3.6以后表的精 ...

不超3.4v就不影响精度。这表耗电低,没必要改,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