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黄油可以涂万用表表盘触点部分嘛

楼主(2021-03-10):
一种蓝色的黄油, 原来是铁罐装的, 据说是高档的, 大货车上用的
两表笔近距离插进入没反应, 用的200M欧姆档. 这个档位平时用手指头轻触就有读数

网友A:
这个容易结块,最好用稀一点白色机芯油

网友B:
感觉不用润滑也行,把弹片和轮盘清理干净没有锈迹就行了吧,毕竟也不是天天拧着玩,他自己磨出的光面接触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结块,最好用稀一点白色机芯油

倒是没发现这个油结块过
手头没有白色的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用润滑也行,把弹片和轮盘清理干净没有锈迹就行了吧,毕竟也不是天天拧着玩,他自己磨出的光面接触应 ...

能润滑和防止氧化吧

网友C:
塑料不要涂普通黄油,会起反应,结果会更涩。要塑料专用润滑油

网友D:
用白油。那种白色的塑料齿轮专用的白油,光驱里头机芯齿轮就用的这个。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不要涂普通黄油,会起反应,结果会更涩。要塑料专用润滑油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白油。那种白色的塑料齿轮专用的白油,光驱里头机芯齿轮就用的这个。网上有。 ...

好的, 我去找找看看

网友E:
用凡士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可以,会废掉你的电子设备。
应该使用导电润滑剂。

网友F:
蓝色的黄油    感觉说法就是绿色的黄瓜

网友G:
这个不可以 ,涂抹后各档位就不准了。我以前发过一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可以 ,涂抹后各档位就不准了。我以前发过一个贴。

好的 谢谢提醒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蓝色的黄油    感觉说法就是绿色的黄瓜

黄瓜不都是绿色的吗?震惊脸
(知道有黄色的黄瓜,谢谢)

网友I:
实际是可行的,能够封闭开关的触点,减缓氧化,这个方法不适合高压环境,但是低压绝对有效,轻质机油,凡士林,润滑脂都可以,而且电位器接触不良的情况,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黄瓜不都是绿色的吗?震惊脸
(知道有黄色的黄瓜,谢谢)

我家院子里种的黄瓜有个藏在角落里, 后来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变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际是可行的,能够封闭开关的触点,减缓氧化,这个方法不适合高压环境,但是低压绝对有效,轻质机油,凡士 ...

以前的CRT电视高压帽那里打火的时候, 我爷爷就会给抹上一些凡士林, 然后用吹风机加热一下, 然后就不打火了

网友:
黄油这类东西都不导电,绝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凡士林不知道行不行

凡士林不可以,WD4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