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电工一个关于220V家庭用电的问题!

楼主(2021-03-10):
我家里的用电很奇怪,每一次用电设备使用的时候(不管大电流还是小电流),家里所有的灯都会微闪一下,请问这里的电工师傅,我家的线路设备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嘛?

网友:
楼上的别逗楼主了小电流都会闪,说明这个灯不讲武德,换掉就好了

网友A:
1。这种情况是从30年前起一直到现在?还是昨天才突然出现?
2。是一盏灯?还是全部灯?都会闪一下。
3。插手机的充电头,会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情况是从30年前起一直到现在?还是昨天才突然出现?
2。是一盏灯?还是全部灯?都会闪一下 ...

1.  最近才发生的!
2. 是全部的灯微闪一下
3.插手机不会闪,但是大概四五十瓦就会闪

网友:
你家电表有问题,为了减少你不必要的电费,换了它吧。

网友B:
我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仅限于浴室 浴室30x30的平板灯
如果排气扇和平板灯同时开着 突然间关闭排气扇的时候平板灯会闪一下 家里其他灯没有闪(两盏松下遥控调光调色、一盏松下卧室灯和一盏平板灯)正常工作
如果先开平板灯再打开排气扇 正常
线路情况:排气扇和平板灯公用一路零线和火线 只不过分开不同开关 家里所有照明和浴室照明都是一路
排气扇从一开始噪音很大的正野换成松下(交流电机 11W)后现象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仅限于浴室 浴室30x30的平板灯
如果排气扇和平板灯同时开着 突然间关闭排气扇的时 ...

如果像你说的一样,要一间房一间房检测..........          真是头大了,我怀疑是空气开关作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像你说的一样,要一间房一间房检测..........          真是头大了,我怀疑是空气开关作怪 ...

空气开关的螺丝没有松开的吧?

网友:
明显的入户线头松动或者总空开内部接触不良了。

网友:
走近科学 来一期

网友C:
强电是我的强项,现在家庭LED灯用的多,对电压更敏感,如果家里容性设备(没有预冲回路)接通,接通瞬间会有一个冲击电流,导致电压波动(下降),从而引起LED灯闪一下。
阻性、感性设备(电机除外,启动也有冲击电流)就没有冲击电流。比如小太阳、电吹风2000W试试,看灯还闪不闪,不闪那就说明我是对的。

网友:
可以拍闪灵

网友:
从易到难,先换控制所有灯的空气开关或漏电开关试试

楼主(2021-06-14):
已经弄清楚了……空气开关的问题

网友(2021-09-17):
还是空开的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电是我的强项,现在家庭LED灯用的多,对电压更敏感,如果家里容性设备(没有预冲回路)接通,接通瞬间会 ...

怎么解决?

网友:
接触不良,从电表往后查各个接线点和开关接点吧。

网友:
從電源各接頭查起,消除接點鬆動點就o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