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奇怪的主板挑电源问题

楼主(2021-03-10):
电脑主板坏了,换了一块,H61的不知什么牌子的主板,重启,死机。重装系统依然如此,此时一般应该断定是硬件有问题了。
但我用别的电脑互相试了主板,内存,CPU,都正常,没问题。
换系统,重装,再换,再试,就是找不到问题,难道是有同仁说的插座问题,换插座,换位置。依然如此。
最后想想只有电源没动,换下试试,可以了。
问题来了,电脑也在别的脑上试过,正常启动,没问题。最后量了下12V和5V电压,都低了零点几伏,而没问题的电源电压都是高了零点几伏。
看来是这个主板比较挑电源,对电压有要求。
走了弯路的原因是电源是好的,用别的启动正常,就这个主板挑,原来的主板没这个问题。真是活久见。
如果电源有问题,应该根本不启动才对,还是航嘉的品牌电源,所以没想到是这两个不兼容。

死在这个界面。
航嘉电源

这个主板,不知道品牌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H61和G31(应该是这两个,记不清了,),两个电源,换过来就没事,换回去就不开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3528

网友:
电源里的电容漏电或电源做工太差

网友:
我有一个电源 能开机 但是四十分钟关机也很坑

网友:
台机电源连接都是接插件,用表带载后排除接插件的接触问题。
电源带载后测波纹看看。
其它怪问题只有手上有这东西慢慢找吧。

网友:
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CPU插座脱焊。INTEL这种插座本身就存在设计缺陷,因为这个插座的引脚并不是穿孔焊接,而是贴板焊接,就象是主板芯片组那种BGA贴焊一样,散热风扇扣上主板以后,主板往往会被扣变形,是间一久,热胀冷缩,插座就有很大可能会脱焊。当然,也不排除是电源的问题,你可以拆开电源,看看输出端滤波电容是否鼓胀。

网友:
在正常的电脑上烤机试试,有些电脑启动是满功率,如果电源老化了,不能提供相应功率,可能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主板供电接口,脏了?氧化了,刚好和一块主板的接触不良,和另外一个主板接触刚好能用?以前我机箱走背线,主板供电线不够长,加了根延长线,一切正常走了半年,突然不能开机,拆机一看,延长线接口处都发黑了,就是接触不良导致的,发热、发黑。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款航嘉里面有几个电容容易失效,建议把5VSB, 5V,12V.3.3v的电容都换了试下。

网友:
遇到过主板挑电源的事,当时有坛友认为是电源输出波纹导致,但没设备测试,只能作罢。

楼主:
电源的300V高压只有200V,不知道什么原因,换过220V330uf大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电源是电脑的心脏,电源有问题,轻则不稳定,重则烧硬件,许多人硬盘经常坏就是电源纹波过大惹的祸。航嘉品牌本身也一般,这么老的电源,有元件出问题了,也正常,既然你都量出有电压下降了,还是小心吧,数据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啊。

网友:
我有给航嘉电源也有低0.几v的,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