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DIY抽油机,锋范经典换机油

楼主(2021-03-10):
09年的经典锋范,到手时6万多公里,变速箱油一直直没换过,做足了功课后jd自营购了一壶广本ATF-DW1波箱油,前几日重力换一次次,放出2.7升,添加加新油后感觉行车阻力变大,升档变得滞后,油位检查检查网格内,反复试车,对比以前瞬时油耗变得更大后,发动机声音变得更大后才升档。难道假油?
看狗东评论都是换后更加顺畅,部分换了没感觉。
新油如部分评论所说,有淡淡的502气味,也似ab胶气味。不知道4s店换过波油的朋友闻过没有

网友:
一直想自己弄,但是不知道废油怎么处理。

网友:
我晕了,到底是换机油还是变速箱油?

网友A:
是机油不是变速箱油,变速箱油自己换很难换的

楼主:
上次换机油跑了200来km,淘宝某销量评论大的店,本田绿桶0w20,感觉油不正,对比10w40要稀,比这次的安耐驰0w20要稠一点点。10天前换的dj购的ATF-DW1变速箱油,换后感觉升档滞后,按以前习惯加速1升2时瞬时油耗都接近满格,减速滑行距离也变短,反正是比换之前变差了,这次撸了安耐驰的0w20,4x1升优惠后57元。这次换它试试,刚好也试下组好的抽油机,热车熄火5分钟后开抽,很快3分钟就抽完了,抽约3.3升,机滤这才200km这次不换。3瓶3升的加进去刚好。试车几km,油门响应快些,行车轻快些,变速箱的感觉情况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机油不是变速箱油,变速箱油自己换很难换的

先重力换的变速箱油,图片是换机油

网友B:
新油加多了?或者原车带的不是ATF-DW1,重力放不彻底两者混合后劣化了?

网友:
安耐驰这个牌子真是一言难尽,十几年前央视上到处都是打广告卖安耐驰添加剂,号称无机油都能跑500km吹的跟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油加多了?或者原车带的不是ATF-DW1,重力放不彻底两者混合后劣化了?

本田11年前的变速箱油是ATF-Z1,后来停产,升级为ATF-dw1,说是更好

网友:
变速箱油换错了吧

网友:
图不对版啊!看的稀里糊涂。

网友:
这隔膜泵很快报废了,

网友C:
这个泵,下次再用的话很可能抽不出油来了

网友:
如果是变速箱油,更换难度高,还要同步更换滤芯!
如果是机油,只要机油是真的没有超过太多,就应该没啥区别,怀疑假机油或者型号不对.
我用过几种5-30都是真的,因为换了就声音略微小点,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泵,下次再用的话很可能抽不出油来了

建议机油的标号中的“20”换成“”30或40“的,冬天可以,南方或夏天不建议用

网友:
貌似好多日本车换机滤都不用升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