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华硕RT-AC88U路由器天线

楼主(2021-03-10):
客户寄来的样品,说是这个天线性能很好,叫我们对比,先拆了看看为什么性能好。

外观还是挺的型的,不像公版的棒子,视觉疲劳了,但扒开看里面,比公版的差很多,这只是一支标准的3dB偶极子天线,只有两个振子,没有上面那个弹簧

网友A:
很普通,双频双铜管天线~

网友:
还不如斐讯的那

网友:
土豪哥,50接盘可好

网友:
那华硕路由换个更好的天线,岂不更厉害了?

网友:
在用这个路由器~~~感觉一般~~温度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普通,双频双铜管天线~

两个铜管看起来一样长,怎么做到双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铜管看起来一样长,怎么做到双频的呢

倍频关系,vswr要求稍微放宽点就是双频天线,要求高的得双铜管方案

网友:
这两个振子中间套热缩管后相对位置很随意啊,这不会影响波瓣的方向么,能测测这天线到底怎么样么?模拟个波瓣的形态看看有多少DB测下驻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铜管看起来一样长,怎么做到双频的呢

如果天线头朝上竖着看,上面的铜管是一个振子,下面的对称振子接地,每个铜管的长度大概为4分之1波长(实际为了取舍增益和辐射方向性还有缩短系数会短于4分之1波长),两个合在一起大概半个波长,俗称偶极子天线。如果去掉下面的铜管直接接主板地,则这个对称振子的功能由大地镜像代替,这时这个天线就变成4分之1波长单极天线,很多小型和内置天线都这样。单从一个振子看2.4ghz对应波长12cm,4分之1波长就是3cm,一般单频铜管考虑到各种参数权衡会在2.5cm左右,它会在2.4g和4.8g附近谐振,2.4g时一个振子相当于单极4分之1波长天线,合在一起相当于双极半波天线,4.8g时也会谐振,只不过变成单极接近2分之1波长,双极接近全波长,天线辐射方向 波瓣 增益会发生变化,为了达成双频就需要对两个振子长度进行折中调整,缩短振子长度会使谐振频率变高,但过多会影响方向性和增益,因此一般一个振子长度在2.4cm左右,这样可以近似工作在2.4g和5g两个频段,不过这种双铜管双频天线阻抗较难匹配,性能各频段也很一般,有改进的铜管双频天线用两个粗细长度不同的铜管套在一起来组成一个振子各自负责一个频段~

网友:
我是来看大神解答问题的

网友:
这种天线估计性能一般。

网友:
为毛感觉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C:
这种wifi5路由现在已经接近淘汰了,特别是大量千元以下wifi6产品上市后

网友:
看了不怎样,怎么解释客户的感受?
这是问题关键

网友:
这个天线假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wifi5路由现在已经接近淘汰了,特别是大量千元以下wifi6产品上市后

请问你家所有设备都更新成wifi6的网卡了吗,宽带速度超过500M了吗?没有的话wifi5还是没淘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天线头朝上竖着看,上面的铜管是一个振子,下面的对称振子接地,每个铜管的长度大概为4分之1波长(实 ...

赞成,而且这种双铜管天线测试下来效率不算高,各波段的驻波比都挺大,测试下来SWR高于2.5了,着实不能算是个好天线,只能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家所有设备都更新成wifi6的网卡了吗,宽带速度超过500M了吗?没有的话wifi5还是没淘汰的 ...

是啊,家里所有手机电脑都支持WiFi 6,宽带也刚升级到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