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不完全拆解一个智能门锁上的指纹模块

楼主(2021-03-10):
智能门锁上解锁用的指纹模块,指纹无法识别开不了门,维修人员换了个新的指纹模块,于是这个坏的就到了我的手里。按照之家的老传统,开拆

正面是识别指纹的窗口:

背面的接口,上面有一坨黄色的胶,防止接头松脱用的,胶水还挺结实

用小刀刮开胶水就可以拔出插头,可以看到电路板上涂有三防漆,插头下面藏着一个stm32的单片机,应该是识别模块的主控。

来张特写:

拧下固定的四颗螺丝,就可以直接从塑料外壳里抽出主板:

主板里面有个摄像头,用于拍摄指纹的图像。

给摄像头来张特写:

摄像头下面有个八脚芯片,也给来张特写:

可以看到摄像头前面还有一块小板。

换个角度:

小板上有两个led,估计是补光用的。

翻过来后看到还有三个芯片:

来张特写,芯片和电路板上都有三防漆,即使是放大也看不清型号。

还有一个六条腿的

拆掉电路板后可以看到塑料外壳的窗口后面有个棱镜。

最后来张全家福:

最后简单的清理下装回去,完全看不出来拆过的痕迹。

最后说下吧,来到数码之家这么长时间一直潜水没发帖,到现在m币还是负数,平时也喜欢拆卸小东西,有时候懒的发帖,这次实在忍不住了发了入站第一帖
拍摄设备 sony a7 +nikon 55 f3.5 原图14m发不上来,截图发出来只有1百多k:funk:

网友:
利用全反射变化记录,零几年见过笔记本电脑一排传感器,需要手指滑动录入,后来手机上是阵列传感器。

网友:
这种指纹模块是最便宜的,光电式模块,就是靠摄像头拍指纹的照片,没有生物感应,把手指头砍下来按上去都能识别...啥门锁啊...

网友:
这种指纹模块套指模都能开锁,不是活体生物指纹识别的。

网友:
中控的指纹模块吧  他们公司在深圳坂田华为附近 也靠近富士康

网友:
网上教的用手指粘铅笔灰印在透明胶带上居然骗不了它,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可以用指纹膜破解吧

网友:
前段时间刚装的指纹锁,产品介绍说是指纹识别不是已淘汰的落后技术的那种,是什么半导体生物指纹锁,没太搞明白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
比较好奇那个锁,怎会用光学的,安全性相对差些!

网友(2022-10-12):
这个模块是哪里坏了

网友(2024-10-21):
这东西现在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2025-03-18):
没找出那里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