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不成功,请求指教

楼主(2021-03-10):
买了1个4贴的3111 M.2板,4贴256G 15177, 578 NOUSAP固件已刷,开卡卡在running一半的位置,2分钟后拔掉还是20M

网友:
半吊子软件,inf文件缺参数

网友A:
这个工具要新版本才行/旧版本缺文件卡死

网友B:
是不是转接卡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要新版本才行/旧版本缺文件卡死

我看有人用2.22开出来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转接卡不对啊!

578的转接卡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PS3111不能用软件刷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