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个车载充气泵,

楼主(2021-03-11):
求推荐个车载充气泵,宏光mini用,12寸车胎,要求不高,能用就行,临时充气用,车没备胎。最好百元内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b21juopf99bc雷傲12V车载充气泵双缸高压便携式小轿车轮胎汽车用打气泵筒电动我自己用的,偶尔用用还行。

网友:
买一个高压打气筒就好了

网友:
宏光mini火热热销车,不到3w

网友:
一个自行车用气筒足以,还可以不时锻炼一下身体

网友:
我直接买了个吸尘打气二合一的,好像也就几十块,偶尔用一下还不错。

网友:
40元左右的足够用,放奥德赛上用好几次补气了

网友:
自行车用气筒,“真的很锻炼身体”!!!

网友:
脚踏打气筒,单筒便宜点,双筒贵点。都比电动塑料件的好。

网友:
买个这样的打气筒用着很省力,我在自行车店试过几次,打10下205/55r16增加0.4个压。

网友:
脚踩泵靠谱,不然就去咸鱼买个泵来diy配件全也就70-80左右比较靠谱

网友:
车里放两个打气工具,一个电动气泵,另一个欧耐等质量好点手动打气筒,尽量买长款,短款不适合汽车轮胎。距离远点,最好买备用轮胎和工具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