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小众的路由器 - 海尔HW-L1W

楼主(2021-03-11):
那天也是手欠,闲的没事看着便宜,就在撕逼鱼上买了这个玩意,家里的路由已经有不少了,极路由B52*1,极路由2*2,极路由HB5881*1,小米mini*2,艾泰520W......还不包括借给朋友在用的那些。:mad:MT7620A/N能折腾的都折腾了,以后一定要剁手。想着拿来练练手,后面抽个时间玩了一个下午,又有别的事又打包丢一边了,还好折腾的过程中拍了些照片。没买之前查了一下参数,MT7620A+7610E 128M运存的组合,不懂闪存是多少。
后面到手拆了才知道是64M.不多说,看图吧。

未拆的外观图,网上有。

开盖

背面的接口依次是 USB口*1 LAN1口  LAN2口  WAN口  TF口 复位孔 12V DC口。

其实我是先从底部开孔,整一个一子螺丝刀进去,撬动了顶盖的一个卡扣才拆开的

顶盖上有三个卡扣。

内部的限位卡扣。还有三个固定顶盖的螺丝。

寒酸的2.4G天线和指示灯。

另一面的接口。

这标识应该是内部识别用的吧?

看到2.4G的芯片 MT7620和 万邦的128M运存片了;

5G的7610E芯片,还有功放模块?

闪存已经被我折腾过了,(其实底下还有SOP8闪存片的位置)XTW100用笔记本貌似不稳定,还是这个SOP16封装的闪存片比较特殊?下次用台式机试一下。还有这开关不懂啥意思,貌似拿个东西压住顶上的盖子,就是关机?

4  4

MX66L51235.

板料标识。

更换之后的5521DC口,原装那个正极贼大。5525DC插头都不合适。

下次有时间再拿手头的SOP8的万邦16M闪存片试下刷BREED看看。

网友A:
圆柱形还外置天线,这造型有些怪

网友B: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第一次知道海尔路由器

网友C:
你拆的还蛮完整的,我的那个整个上盖是暴力拆的,螺丝刀在里硬别,而且flash的焊盘也弄坏了,扔阳台上吃灰。

网友:
7620A目前固件真的多,也算是一颗经典cpu了

网友D:
居然还有外置天线,,,,,

网友E:
要64M闪存干嘛呢?刷高恪S1B应该不错。

sop16上编程器不方便,要转换板。

网友F:
海尔路由,第一次见,不是公版的就不错看看

网友:
第一次知道海尔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形还外置天线,这造型有些怪

呃,那是5G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第一次知道海尔路由器

应该也是为家电AI生态圈铺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拆的还蛮完整的,我的那个整个上盖是暴力拆的,螺丝刀在里硬别,而且flash的焊盘也弄坏了,扔阳台上吃灰 ...

拿手电照着打一圈,跟底部散热孔看进去就应该知道原理辣,主要是要心平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有外置天线,,,,,

5G天线,带功放,放客厅看电视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64M闪存干嘛呢?刷高恪S1B应该不错。

sop16上编程器不方便,要转换板。

本打算摸索一下,先刷Breed进去再折腾老毛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尔路由,第一次见,不是公版的就不错看看

呃,其实海尔有满多型号的路由,我也是看了相关参数才拿这个试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磊科代工

呃,可惜没有Breed,奢望呐

网友H:
海尔的电脑和数码产品真的做的很一般,不知道是不是贴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海尔的电脑和数码产品真的做的很一般,不知道是不是贴牌的。

估计都是OEM的,毕竟主业是家电这块。

网友:
7620a,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