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手机资料转移电脑时蓝屏!

楼主(2021-03-11):
把手机的资料转移到电脑里,总共文件大概两个G。一共七八十个。

每一次只能传5 6个,如果传传输第二次就会蓝屏。蓝屏时候的状态好像是电脑注销的时候的屏幕蓝色。
恍惚之间,似乎要系统重新启动的样子。
实际上只是电脑蓝屏,三秒钟后又进入正常系统界面。
之前打开的几个资源管理器窗口不见了!但是别的任务窗口都还在,包括打开的几个网页浏览器。

这种情况已经反复出现了四五次!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近日在作维修服务时发现不少用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电脑在插入部分USB设备时电脑会立刻蓝屏,首先我尝试了卸载了设备管理器里的所有关于USB的项目,然后重启后测试,结果发现在系统自动检测USB设备时再次立刻蓝屏,无法只能试着卸载删除所有的USB驱动文件,最终问题才得已解决,方法如下:
1、进入C:>windows>system32>drives下删掉USBehci.sys usbhub.sys   usbohci.sys usbport.sys
2、进入设备管理器,拆毁所有的USB驱动,
3、进入C:>windows>system32下删掉usbui.dll
重新启动计算机!

注:出现此类问题的客户大多安装的是GHOST版本的系统,如果接照上述方法未能得到解决,很可能是这个驱动和显卡的驱动有冲突所致,建议卸载掉显卡的驱动以及按照上述方法卸载掉USB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日在作维修服务时发现不少用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电脑在插入部分USB设备时电脑会立刻蓝屏,首先我尝试 ...

网上看到的

网友:
蓝牙设备驱动不兼容导致。换个蓝牙接收设备看下。

网友:
explorer进程掉了的原因,不是蓝屏,也不是重启

网友:
如果是explorer这个进程掉了的话,也有可能是你电脑里面的流氓垃圾软件太多了。上一张你电脑桌面的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