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角磨机改装吹风机

楼主(2021-03-11):
需求:每次用角磨机,干完活需要用吹风机除尘吹一下,如果工具箱多带个吹风机,又大又重,所以有了用角磨机改一个便携吹风机的想法,有了想法就付出行动。

先上成品:用了一年多↓

准备材料都是淘宝的:

吹风机壳罩,这个是东城的外壳↑

吹风机反转扇叶,(一定要反转的)↑

吹风管↑

手拧M4螺丝20mm长X4-6个,↑

M4小螺丝50mm长X2个,↑

角磨机保护罩,↑看中他这个快拧,里面的罩子和孔径不配套。

加长角磨机M10螺丝杆,↑

AB胶水。

二楼更新改装过程。一个帖子不能上传那么多图片了。

楼主:
1.先把吹风壳与角磨机保护罩结合,用两颗小螺丝固定,把保护罩多余的裁掉。

底面结合用AB胶加固螺母↑

吹风壳上了两颗螺丝连接。↑

2.给扇叶做个主轴,

长度要根据自己角磨机 与外壳 、扇叶之间的间隙来制作,要留几毫米间隙,还要能盖上上盖,
我是用一个角磨机套上加长轴转动后,再搞个角磨机开着给削磨主轴变细的。
因为没有车床去搞,(车一下加过丝 要一百块),加上尺寸还没确定还要修改,最后我用AB胶固定的。AB胶一头给磨毛,粘接力还没问题的。

3.安装固定底壳,后安装扇叶,扇叶与底壳 上壳是完全分离,是直接用螺丝拧在角磨机主轴上。先用手动空转下看看是不是完全分离,要不然,角磨机转起来会磨到壳子。

4.盖上上壳,拧上螺丝,我只拧了三个,三个也可用,套上风管,开电就能吹风了。

整个花了大约50元左右吧。风力跟小的吹风机差不多,关键是便携,轻巧,拆卸方便,一机多用。那种几十块钱的吹风机,没用几次就会烧掉,没有角磨机顶用,

网友A:
风力没有原来的大。原来的是直驱,转速就是电机转速。现在改角磨机带动,经过齿轮速度变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力没有原来的大。原来的是直驱,转速就是电机转速。现在改角磨机带动,经过齿轮速度变慢了。 ...

角磨机速度可不慢,10000rpm也可以了

网友:
厉害,一机多用,充电角磨机,应该很方便

网友B:
如果按2楼第4张图放置叶片,叶片和出风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C:
20块一个的吹风机也不重啊

网友D:
角磨机转速还可以吧,问题是这东西噪音太大了,角磨机伞齿轮变速箱与电机轴直驱的风扇设计噪音不是一个水平的。当然工地现场一般对噪音也没什么要求,这样兼容使用至少携带工具的重量还是要轻个半斤八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2楼第4张图放置叶片,叶片和出风方向是相反的

我是看角磨机转动方向箭头,特意买的反转扇叶,用起来还行啊。对比之前的电动吹风机上的扇叶 是正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块一个的吹风机也不重啊

几十块钱的吹风机,是比较轻,里面线用的材料差,如果连续用上一两个小时必定 烧了,至少一百多的吹风机,一百多的吹风机比角磨机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转速还可以吧,问题是这东西噪音太大了,角磨机伞齿轮变速箱与电机轴直驱的风扇设计噪音不是一个水平 ...

是的,至少省下工具箱的空间了,大一点的电动吹风机,又大又重。

网友E:
这个叶落确实是反转了,楼主试试反着装或者换一个反方向的叶落,风量和风压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叶落确实是反转了,楼主试试反着装或者换一个反方向的叶落,风量和风压会更大。 ...

扇叶这个旋转方向跟角磨机转动方向一致啊,从主轴那里抽风 旋转后 到出风口。实际使用感觉也不错呢,比吹风机弱不了多少,毕竟转速够。

网友:
这个创意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扇叶这个旋转方向跟角磨机转动方向一致啊,从主轴那里抽风 旋转后 到出风口。实际使用感觉也不错 ...

这个叶轮正着装或者反过来装都可以出风,现在这种方向逆时针的时候风量小一点,不过风压大一点,电机效率会低一点,噪音稍微大,反过来装风量大,但是风压小点。
仔细想想你这样装好像也没错,你是拿它吹东西的,估计风压要求高一些,反正用着效果满意就行了。

网友:
好创意 一机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叶轮正着装或者反过来装都可以出风,现在这种方向逆时针的时候风量小一点,不过风压大一点,电机效率 ...

这样的风轮旋叶 正反都不怎么影响,只有吸尘器那种需要吸气风叶影响大。
当时做的时候,也考量过了,觉得跟角磨机一样反转的,风会大一些,下回了搞个正转的试试看。

网友:
我会嫌弃临时组装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