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固态U盘的散热进行DIY改造,解决过热掉速问题

楼主(2021-03-11):
一直没用过固态U盘,然后就从网上淘来个128G固态U盘,ASM1153E的桥接芯片+SM2246XT的主控+闪迪15167-064双贴颗粒,如下图:

固态U盘的速度和普通U盘比确实很爽,但是使用过程中发现它有点毛病,写入数据大于10GB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由一百多掉速到0,然后是卡死状态了;于是开始折腾,怀疑USB口有脏污,进行清洁,怀疑颗粒产生坏块导致,重新跑RDT后重新开卡.....各种折腾,然而涛声依旧;U盘写入数据后,温度异常的高,最终怀疑到是不是发热量太大散热不好导致温度保护了,于是开始进行DIY改造,创意是,使用手头现有的万用电路板来做壳进行散热,使用的这种间距1.27mm的双面万能板,间距比较密,散热效果更好些;

将其弄成U盘大小的尺寸,然后贴上一层纯铜箔,铜箔上面再贴上一层散热硅胶垫;

然后在把U盘加在两块电路板中间,用粗细合适的铜丝压紧后焊接固定:

再然后就做成了,外观感觉还不错,散热效果杠杠的,进行写入测试,写入大于10GB的数据再也不会掉速卡死了;

如果有人的固态U盘也发热比较大,发现类似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你以前用的都是"液态U盘"还是"气态U盘"???

网友:
工业风气息浓厚的外壳

网友:
这样不烫手?我有个U盘就是因为高温挂了的。

网友:
我的固态就在坛上买的,金属壳。回来就打开每片大点的芯片上加一块散热硅垫。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用的都是"液态U盘"还是"气态U盘"???

为什么2021年了还有人不知道固态U盘,还是在数码之家论坛,这很奇怪啊,你是故意的吧?

网友:
我的是自己做的,G2短板,用的铝合金外壳,磁吸盖子,里面垫了导热垫,长时间读写或者插在电脑上时间长了,摸着就烫手。你这样的就毫无美感了,个人建议你,自己量尺寸自己画个板子,再嘉立创或者其他制版厂做出来,甚至可以量得精确一点做个全包出来,比洞洞板肯定要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用的都是"液态U盘"还是"气态U盘"???

确切的讲形态不定,因为U盘造型花样太多了

网友:
手上有材料,用来验证是不是因为散热导致卡死的还行。平时用的话那款30块的CNC外壳应该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切的讲形态不定,因为U盘造型花样太多了

反正我还没见过其它样的

网友:
锁子甲披上身,不过这个长版本的2246XT也不算热啊,CNC外壳完全能压住,这样外露的话遇到下雨天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2021年了还有人不知道固态U盘,还是在数码之家论坛,这很奇怪啊,你是故意的吧? ...

人家可能是不喜欢固态U盘这个叫法

“U盘形状的固态移动硬盘”可能会比较对胃口

楼主:
哇塞,感谢阿睦大佬打赏,哈哈

网友:
金属壳+导热垫一般足够了~

网友:
有没有想过,加上一个小型风扇,然后用usb 5v供电?

网友D:
直接用两块1mm厚铜板焊起来做成外壳更散热

网友:
创意不错,就是难看了点,散热很好。

网友:
多谢大神的作品为我们提供借鉴。

网友:
建议在U盘外壳中填充散热硅脂,一定要填满。。别谢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两块1mm厚铜板焊起来做成外壳更散热

用铜板吸热块散热慢,还是得用铝块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