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瞎折腾个数字小键盘…………蓝牙&有线双模【免费送】

楼主(2021-03-11):
瞎折腾个数字小键盘…………
蓝牙&有线双模

白嫖打的板
加量不加价 有6张板
每张上6快小板,一搬就断了,不用工具也行

都是白嫖的白嫖的 5张券可以打5款

都是0603的烙铁也能焊

插上 刷好固件完工

发现个问题 P21脚用不了 不知道是烤坏了还是是这个模块是次品
其他脚都正常 刷其他固件也是P21不行,可以排除固件编译问题
有个104键盘也是有个这个蓝牙模块 21脚是可以用的
先暂时换其他脚用了,脚多用不完。
有需要的吗???多出来的免费送 快递费自理

网友A:
我搞过一次usb的键盘,用的stm32,之后就再也不想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一次usb的键盘,用的stm32,之后就再也不想搞了

生命在于瞎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命在于瞎折腾……………………

自己写的程序,后来发现大小写忘了做,灯亮,但是小写,然后就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程序,后来发现大小写忘了做,灯亮,但是小写,然后就不想折腾了 ...

我这个还好 开源的 大佬都搞好了 只需点几下鼠标就行 不用自己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