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ROSE 拆解』拆一条价值不菲的 安克 苹果数据线。

楼主(2021-03-11):
同事的数据线,据说60多块钱的。有一天充电头突然炸了,然后这线也不好用了。
我看线挺长的,就要回来了。打算改成TYPE-C线用。

ANKER 去假货宝一搜,果然1.8米的要60+啊!

线材上还有SN编号。

USB头都被充电头炸黑了。。。

lighting这头个别触点氧化。

扒开看一下,做工还不错的。

芯片位置有铁皮包着。

拆的有点暴力了。。。直接把头子弄断了。不过电路板上肉还是很多的。

线材也是比较粗壮的!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但是价格实在太贵了点!

网友:
还行,多谢拆解分享。

网友:
Lightning接口,拼写掉了一个字母

网友:
品牌货,贵点有道理

网友:
前排就坐。主要是苹果MFI芯片贵。线材还行。

网友:
这个头子应该是认证了的

网友:
怎么比苹果原配也便宜多。

网友:
看来就头子值钱

网友:
贵的是MFI认证,就是雪mm你说的肉的那些,c型线一般1.5-2米支持快充的大约10-15元可以买到,论坛很多友善的坛友做这个。
我今年送了一堆年货给老丈人家都被他过年来我家的时候拿的更多送过来。。。最后唯一送给他,他高兴的很的是一条坛友哪里买的2米长的microUSB的快充线和QC快充头,他可以一边充一边玩手机

网友:
炸的充电头呢

网友:
贵的是个头子,居然坏了。。。。

网友:
好像是芯片等漏电导致过流,然后烧电源部分。尽量买质量好点电源,数据线质量应该不错,可能是副厂兼容手机配件漏电带来其它问题,尽量换原装充电小板等手机配件。

网友A:
我的iPhone7P原装数据线也烧了那个金手指,开始以为坏了,但刮干净还能用

网友:
把两头切掉,换上新头子,又是一条好线!

网友:
太可惜了,这个应该是认证过的,结果拆坏了,没坏的话,留作备用也行

网友:
换成C口再来一贴嘿嘿嘿

网友:
anker的很不错的,贵是贵了点,但是看看水果官网的145元原装的,就知道这个还是很非常良心了。

网友:
带MFI识别芯片,牛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iPhone7P原装数据线也烧了那个金手指,开始以为坏了,但刮干净还能用

那个是脚电源正极,接触不好就容易电解氧化变黑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西,价格虚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