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解决万家乐水汽双调热水器冬天时冷时热夏天水烫办法:

楼主(2021-03-11):
解决万家乐水汽双调热水器冬天时冷时热夏天水烫办法:
一:冬天用可以调档的喷淋头,所有冷水进水阀水开最大包括热水器,如果水温时冷时热不稳定,首先将热水器设定高,中,低三个温度(根据家里需要设定)。就买一个5档或7档花洒,如果最大档不稳定就调小一档,如果没有调档的喷淋头,就调小热水器上热水出口阀。以上调试是在冷水压力稳定在3公斤时。为了洗个舒服的澡特意买了个压力表。
二。热天买一个无阻力的大喷淋头。如果还烫,就在热水出口用加压泵。注:万家乐水汽双调热水器加混水阀完全没有用,你的冷水加的越多热水器温度就升得越高,因为冷水的压力顶住了热水。

网友A:
夏天水烫我是在进气口加一阀门,热天把气调小,冬天气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水烫我是在进气口加一阀门,热天把气调小,冬天气调大。

夏天水烫你是在进气口加一阀门,热天把气调小。
这个万家乐水汽双调太智能了,基本没有作用,再小一点就出现错误!

楼主(2023-01-16):
冬天最新最好设置参数:2022年12月7号冷水进水温度8度,将PL 设置为 8E, PH 设置为 B8,花洒出水正常。2023年1月16号冷水进水温度早晨2.2度时 ,水压3公斤。还是正常。设置45度,花洒温度稳定在45度。
重要:进热水器我装了一个龙头,将这个进水龙头稍微关小了一点。
固: 冬天最好的设置参数是:将PL 设置为 8E, PH 设置为 B8。

网友:
小炉匠,土办法,我觉得还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
还是储水的热水器比较好用,空气能我调45度不混冷水洗两个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实践,学习到一点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