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JSQ26-T38燃气热水器参数调节

楼主(2021-03-11):
万家乐JSQ26-T38燃气热水器参数调节
哪位有这个型号的热水器也请将PL ,PH默认参数贴出来!对比看看我的默认参数对不对。
售后调参数当天测试36度41度43度,管线上的进水阀和热水器上的进水阀开最大开的时间长后可以稳定,但第二天36度43度可以稳定,但40度41度不稳定,在32度至44度之间来回波动。
热水器设置46度温度最高只能达到43度,用的是山寨5档花洒,开的是最大档。
调小一挡后36.40.43度暂时稳定,今天进水温度10.4和10.8度测试了4次都能比较快的稳定。后续再来报告是否稳定。测试用雨淋式的无阻力花洒温度上不去只能到36度,就是和厨房水龙头一样。
(重要:山寨5档花洒,开的是最大档40度41度不稳定调小一挡后36.40.43度暂时稳定调小一挡

1、断电后再通电显示屏显示“PP”闪烁;
2、3秒内长按“向下”键显示“Fb”; 我的不显示“Fb”升数选择(新机型无Fb和FA合并)。
3、显示“Fb”(机型选择),按“开关”键进入代码设置项,按“向上”或“向下”键,进行机型代码选择,按一下“开关”键,退出机型代码选项;(08代表8L,10代表10L,12代表12L)
   我调到(04),(注手动论坛的 BOX坛友的同型号默认是04. 升数选择(新机型无Fb和FA合并) 应调到 01天然气,(新机型无Fb和FA合并)
售后没有调整
4、显示“FA”(气种选择),调整方法同上(第3步);(00液化气,01天然气02人工煤气),“FA”参数页面显示09,表示该机器为天燃气冷凝机型。
5、显示“PL”(最小耗气量设置),调整方法同上(第3步);(万家乐JSQ26-T38 PL默认值82,百度同款热水器为了降到36度调成7E可以,在默认附近找,一点点的调)(一般78~7d)数码之家说夏天78最好
    20年11月29日和12月1号冷水进水温度10-7度时,将 (PL)调到 (9E),冷水进水龙头(注不是热水器的冷水调节阀)调小至合适,设置温度46度,开水池龙头后基本稳定在46度。
  售后调到80
6、显示“dH”(点火气量设置),默认“97”调整方法同上(第3步);
7、显示“PH”(最大耗气量设置),调整方法同上(第3步);(一般d8)我的万家乐JSQ26-T38 默认是(b5) 冬天进水温度10度时热水器水量调节阀进水量调到最小再回调一点,水温不稳定,调到 (E5)后暂时稳定。还
是调回(b5)稳定。但不能将热水器水量调节阀进水量调到最小,因为调至最小就失去了水量最大调节。
  售后调到b2
8、显示“H1”观察夏(关闭分段阀)状态最大耗气量,调整方法同上(第3步); 即显示调整后的数据。
   售后调后显示b2 (不要调数据是跟随上面调整的数据)

9、显示“L2” 观察冬(打开分段阀)状态最小耗气量,调整方法同上(第3步);即显示调整后的数据。(注:实际“L2” 观察冬数据是同 L1一样的数据,即 "PL"设置多少L1就显示多少L2也就显示多少。
   售后调后显示80 (不要调数据是跟随上面调整的数据)
10、显示“nE”(定时设置),ON表示有,OF表示没有,调整方法同上(第3步);
11、显示“FP”(“风压”开关模式设置?),00表有风压开关,01检测转速。
调整方法同上(第3步);
12、显示“qU”,按一下“开关”键,保存退出参数设置状态;
13、听到嘀嘀嘀响后保持数据。
14. 我的 L1 默认  84
    售后调后显示  80 (不要调数据是跟随上面调整的数据)
15  我的nf  默认  on
其实售后只是小范围调整了2个参数,PL调到80  和PH调到b2 .都是调小,现在冷水进水温度10.4度,管线上冷水进水龙头全开,热水器上进水阀全开,调43度居然基本稳定。但离热水器近的水龙头温度上不去,这个不重要,只要喷淋头正常就可以.继续观察后再来发帖!
只要调整PL  和PH,其它参数不要动,不管调节了参数和没有调节参数都要按qu,再按开关键后听到滴滴滴三声就保存了参数,用笔记住原来的参数就行,因为显示qu不按开关键回不到正常开机界面,我进入工厂模式没有调参数,显示屏上面的数字就不动,我关掉电源再开机也没有问题,但感觉还是按开关键听到滴滴滴三声回到正常界面靠谱!

冬天要温度稳定其实只要将热水器热水出水调小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就解决了,冷水进水和热水器进水开最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