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公版手电钻的主轴自锁问题

楼主(2021-03-11):
公版手电钻用无刷电机和单环夹头却不舍得弄主轴自锁,本来还想买一把玩玩的,没自锁的话还是用我的AEG电钻吧。

网友:
舍得用金属夹头不舍的带上主轴锁。。。不带主轴锁很难用

网友A:
黄颜色的不要买,转子扫膛,咸鱼早出了,

网友B:
是单杯夹头吗?没有主轴锁如何使用?
单杯是指夹头成一体的,不是分为上下2截的夹头。

网友C:
看看小凡的,买过12V和21V无刷都有轴锁。就是别一般的公模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单杯夹头吗?没有主轴锁如何使用?
单杯是指夹头成一体的,不是分为上下2截的夹头。 ...

所以算是奇葩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颜色的不要买,转子扫膛,咸鱼早出了,

黄色那款看着不协调太丑了,就第一张图那款看着顺眼些

网友D:
加一顿饭钱,就能买个品牌的,何必这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顿饭钱,就能买个品牌的,何必这么纠结

之前买的有牧田款的角磨机和电池,再加上能配套的有无刷吹风机、无刷修边机、无刷链锯等等机器我比较感兴趣,比起品牌的能省好些饭钱了|∀・)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小凡的,买过12V和21V无刷都有轴锁。就是别一般的公模贵。

小凡的夹持直径是13mm的吗?如果我需要10mm的小钻的话会更愿意买卡胜202那款

网友:
大艺款的,七八十,八九十,都有主轴锁。一种10mm夹头。一种13mm贴夹头,都有

网友:
夹头只一截的,没锁怎么换钻头批头?特别是没电了,或者夹的太紧了

网友:
没有主轴锁却用单环夹头的,一般不是拼装处理品就是库存挤压货,为了出货往往是配件逮着什么用什么,管它配套不配套。钻头、批头上不紧还好说点,大不了重新拧一拧,如果夹紧了卸不下来才急人。

网友:
这个问了店主说有锁,还没下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E:
我们大多数人觉得单环夹头电钻没有主轴锁不可思议,但肯定也有人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们拧夹头是先攥住夹头,然后开机,靠正反转来紧松夹头的,主轴锁对他们没有用,这种用法肯定有效,但需有一副铁砂掌才行,否则搞不好会把手磨秃噜了皮,这类铁砂掌木工论坛那儿比较多。也许这些生产不带主轴锁电钻的厂家的设计师(如果可以称作设计师的话)就是某铁砂掌,他们对你们提的意见肯定是嗤之以鼻的。

楼主:
低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为什么不加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为什么不加上呢?

唉我也在找便宜的。但大多都不带轴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大多数人觉得单环夹头电钻没有主轴锁不可思议,但肯定也有人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们拧夹头是先攥住夹头, ...

这样确实可以拧紧普通夹头,但是自锁的还是得停下来,再拿手转几下,反正我的机器有轴锁,我也是这么用的,先用机器转的夹住,再用手加力拧更紧

网友F(2021-04-11):
引用 网友E:
我们大多数人觉得单环夹头电钻没有主轴锁不可思议,但肯定也有人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们拧夹头是先攥住夹头, ...

这有什么不对的,我用手电钻都是这种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有什么不对的,我用手电钻都是这种用法。

没有说谁对谁不对啊!好比吃东西,有人喜欢吃肉,有人不喜欢吃肉,还有喜欢吃米田共的,都是习惯而已,没什么谁对谁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