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K9PMGY8S7M太恐怖了

楼主(2021-03-11):
K9PMGY8S7M,以前挂在电脑上面用,也没有注意,今天拿出来一跑圈,我的乖乖,这玩意是单颗粒8CE的,这到底还是MLC啊,不得了!~~~
依稀记得老范上次说有什么三星颗粒的MLC,也能在2258H上面量产,这次这个颗粒感觉也好像是MLC,反正这个颗粒是在SM961上面有

网友A:
这个颗粒深不可测

网友B:
三星SM961 256G 512G这个是3D MLC的/速度猛的一批

网友:
SM961 双128 MLC芯片的 全盘读取2K+ 写入2K+
美滋滋

网友:
我是深爱偷屎八的19nm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深不可测

什么L06B都是浮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SM961 256G 512G这个是3D MLC的/速度猛的一批

写入实在是太恐怖了,8CE的16CE的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深不可测

老范,这个是最强的8CE颗粒了吧,46上面的4K好像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8CE能有这么强的了

网友(2021-06-24):
三星的颗粒就是牛,看看 这个,120G,8贴:K9LDGY8S1D

网友(2021-10-22):
求大佬的量产工具,想做一个自用的优盘但是找不到2258H支持这个闪存型号的工具

网友(2022-08-21):
各位大佬,有没有开这个颗粒的2258H主控的软件啊,分享下参数也行哦,拜谢!

网友(2023-03-16):
有一说一三星的颗粒确实强

网友:
三星NAND颗粒确实YYDS

网友:
K9HKGY8S5M够劲,最近玩了好多三星颗粒,是真的猛

网友:
可惜了
我的DUGB8H1A用不了啊

网友(2023-11-23):
大佬们有可开这个芯片的U盘主控吗?

网友(2025-02-18):
写入实在是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