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小方网络摄像头

楼主(2021-03-11):
就是这个玩意,很小巧,号称高清1080夜视
结构很简单,背面是充电口,开关和TF卡插口。圆形磁铁是我自己加的

开机连接手机需要按住reset键,但是简陋的说明书就没指出这唯一一个按键都有什么功能
经实验,这就是reset

两侧是散热空,拆掉螺丝就可以拆下后盖

里面很简单,上面是双层电路板,下面是电池,正面是摄像头

摄像头部分,四周是四个红外发光二极管

比较暗的环境(遮住光敏管)四周就会发光,这个红外光肉眼不可见

电路板上方是wifi天线和电路,主控芯片在下面,是通过焊接连接的,就没继续拆解

下层电路板的下方

电池大概可以使用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摄像头设计有个严重缺陷,就是不会低电或者关机时自动存盘,所以最后一个视频文件大概率会保存不全
图中最后一个文件就是最后一段视频,需要自己手动添加扩展名为AVI

这个文件改名后直接播放会无法快进,跳转,需要用软件转换,有意思的是转换也不会显示进度,就是突然从0到100的那种,估计编码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摄像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静态画面清晰度还算不错,一旦动起来,立刻糊成一片

拆解过程和实拍效果视频请点击这里

网友A:
91秦先生大力专区

网友:
看上去不如买F68或SJCAM4000运动相机加存储卡,设置好分辨率,背光时间调最短,打开记录仪插电录像模式,设置5到10分钟分段循环模式,可以像楼主插电用。品牌记录仪质量好点,最怕弄成特殊格式,关键时刻没法快速导出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1秦先生大力专区

你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啊,哈哈

网友C:
用非线剪切一刀尾部,没封装的视频,是没时间轴的,转码不一定补时间轴,所以快进什么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非线剪切一刀尾部,没封装的视频,是没时间轴的,转码不一定补时间轴,所以快进什么的有问题。 ...

转码之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啊,哈哈

点解?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解?啥意思?

这个你得问他,我不方便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秦先生大力专区

请教,这是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这是啥意思?

动作片  男女两人对战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作片  男女两人对战的  ,

没想到啊没想到

网友:
看来小方不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