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彻底拆解进水生锈的飞利浦HX2650电动牙刷-电机也拆解

楼主(2021-03-11):
别人的电动牙刷,说是不工作了,帮忙看看。从袋子里掏出来,有水,预感不好。

底部型号,看样子不是锂电款,2017年产的竟然。

拧开底部螺丝,抠开盖子,我的天呐

抽出机芯,从上锈到下,下面积水部位最严重

怀疑顶部密封圈烂了导致进水的

这么脏,没法下手,超声波清洗一下

电池标签写着锂离子,实际上两节7号电池

主板泡水,有些焊盘和元件腐蚀透了

线圈弹片腐蚀最严重

高压氮气吹干主板和电机,拆掉电池,上电源,果然不工作,主板也坏了

抠下来主板,背面也腐蚀严重

拆掉电机,转动卡顿

这个弹片是顶住线圈和机芯的,线圈被我拆掉了

这两个浅色橡胶垫片是固定电池和机芯的

下面开始拆电机,暴力一点,台钳压开

上下两个瓦片,各5粒强磁

下半截对称,合计20片强磁,步进电机的结构,中间的线圈是活动的

上下轴都有微型轴承,转动灵活,得到20粒强磁

飞利浦电池,750mAH镍氢,跟飞利浦剃须刀拆下来的是同一个牌子,
两个电池正极朝下的那节坏透了,另一节虽然锈了,但是清理干净还能充电,
带载妥妥的,300ma放电容量还有500左右。
最后扔垃圾桶,留下一粒电池,一卷铜线,二十粒强磁

网友A:
飞利浦的橡胶容易老化发霉进水,平时用完得清洁保养,新版不知道有没有改进。锈蚀成这样估计主人闲置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橡胶容易老化发霉进水,平时用完得清洁保养,新版不知道有没有改进。锈蚀成这样估计主人闲置很久了 ...

放置习惯问题,我从来不立起来放,都是平躺。
我的飞利浦牙刷好几年了

网友:
新版本改进了橡胶圈,今天刚去售后换了一把新的回来。

网友:
锈蚀成垃圾,浪费

网友:
就关心底盖你是这么扭下来的

网友:
居然锈蚀到这个地步了,也只有垃圾桶见了

网友B:
飞利浦会把 镍电池打标成锂电池?

网友:
尽量找杯子和架子,把牙刷头朝下能好点。往复电机多磁钢磁路设计不错,振动力大些,要是能把牙刷头耗材价格降下来更好。

网友:
腐蚀很厉害啊,其实这个还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会把 镍电池打标成锂电池?

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哈哈

网友:
真可惜,主板、电机都给淹死了

网友:
天啊,锈得这样厉害,惨无人道啊。。。。

网友:
看里面这样子,估计已经坏了很久了

网友C:
电机绣的也太惨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绣的也太惨了点

太惨了,直接丢垃圾桶了哈哈

网友:
我也有把素士的电动牙刷,底部有个type c的充电口,厂家设计了一个可打开的密封盖。结果用接口部位总会进水,只得每次充完电用电气绝缘胶带贴上,不知道厂家咋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哈哈

能不能收集证据,告它欺诈?

网友:
看这应该坏了好久了,只是主人不愿打理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橡胶容易老化发霉进水,平时用完得清洁保养,新版不知道有没有改进。锈蚀成这样估计主人闲置很久了 ...

不知道具体情况,反正拿给我的时候已经这样了,最后扔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