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8500无线路由器,200M电信宽带无线只能跑70M左右

楼主(2021-03-11):
公司用的tplink8500无线路由器,200M电信宽带无线只能跑70M左右,是路由器附近测的结果速度最多71M,一堵石膏墙外就只有60以下了,

家里的300M宽带用的光猫自带的开线,,同一部手机测的300M跑满没问题

网友:
光猫出来直接测WiFi,且要5G信号才能跑满百兆以上。。跳过路由器要保证网线、光猫网口、路由器网口为千兆,路由器WiFi为5G才能跑满百兆以上。。

网友:
首先看看手机无线连接的是2.4还是5,速度多少?2.4差不多,5g应该会快点

楼主:
公司宽带的光猫很垃圾,光猫自带的无线测出来就20M左右,用电脑测有线没有问题,后面加了一个TP8500无线,除了天线多,2.4G宣称450M,用手机测就70M,好在稳定不折腾;;;家里的光猫无线是华为的,光猫无线2.4G+5G SSID合并用手机测满300M。

网友A:
电信300m 腾达Ac9 博通版 咸鱼上40包邮撸的

网友:
怀疑光猫没有千m口,或者光猫到无线路由之间网线是百m的

网友:
公司里大概率连的2.4G信号。要不然不会这么低。

网友:
不要折腾;了。新方案的水星d191g的1900兆和水星d268g的2100兆可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信300m 腾达Ac9 博通版 咸鱼上40包邮撸的

你这个AC9看来也不行,速率差太多,没发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AC9看来也不行,速率差太多,没发现吗

我看300M跑满了啊 差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300M跑满了啊 差哪了?

呵呵,我看错了

网友:
用5G跑能快一点,2.G测速4跑不了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