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做个土基准,顺便拆ELECALL万用表

楼主(2021-03-11):
看到坛友做的AD584电压基准,也跟着做了个,6块包邮的,用了5块的红包。
做好的样子,有点丑

测下手里的渣渣表,右边这个是人生的第一个万用表,一直在用,只是那个拨盘有点接触不灵,
左边这个是后来通过论坛优惠购买的,为了测电容,用的比较少。不多说了,看下结果吧
10V的情况,

7.5V的况

5V的情况

2.5V的情况

明显老的那个更准一些,左边这个变化还挺有规律的。
拆开看下能不能调节,牛屎一点都不圆,必须差评

问题来了,两个可调电阻,该调哪一个啊?大神们指点一下。

再来一张

完。

网友A:
不凡果然不同凡响,电压精准

网友B:
先记下阻值然后随便调,那个有效就是那个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凡果然不同凡响,电压精准

不凡的指针表也做工不错,特别是那个带吊丝的指针表,但好像都不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记下阻值然后随便调,那个有效就是那个你觉得呢

就是怕在板上量不准

网友C:
仔细看 是三个可调器件。

网友:
楼主芯片在哪里卖的?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孰优孰渣,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 是三个可调器件。

那个最小的感觉应该不是,最先排除它。

网友:
根据以往的经验,直流电压电位器用VR1的命名比较多,楼主可以拿记号笔在电位器侧面画条线做标记,万一不是,复原的时候也好找位置

网友D:
家有十块表,也不知那块准,看来也得做一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家有十块表,也不知那块准,看来也得做一个了。

当基准是10.0000000000V时,你的十块都是显示9.59999时,那就不应该说表不准、、、、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基准是10.0000000000V时,你的十块都是显示9.59999时,那就不应该说表不准、、、、鸟, ...

早年用的指针表,还值几十块,近几年都便宜了,数字表,连四位半的都买不起,更别说十几位的台表了,穷,大师别见笑。。

网友:
看样子应该调那个离牛屎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5cc2e8drtetk2&id=631880164479&_u=b9icd5vbc15

谢谢。。。。。。。。。。。。。。。。。。。。。。。

网友:
VR1调节直流电压,VR2调节交流电压,VR3调节电容

网友:
这种花小钱追求高精度的精神令人敬佩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ELECALL的 19.9的,还没有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