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360美猴王二代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1-03-11):
当初买它的时候就看的是颜值了
还有停车监控功能,后来证明这功能没鸟用,不是因为功能不行,是电池不行,坚持不了一晚上

问题是通电没反应,感觉心在滴血

先拆屏幕盖板,事实证明电吹风的热量远远达不到热风枪的温度,吹了半天多少起点作用,翘的不那么费劲了

裸屏幕

把电路板拿出来

还有个小话筒

电池500mAh,很薄,沾在上面的,翘的时候特别注意,怕把电池弄坏

测量发现电池电压为0,看这焊点像是腐蚀了,是不是短路了呢?
用壁纸刀把焊点刮干净,中间都彻底分离了

测量电压3.99V,看来确实是短路了,还好电池有保护板,否则是不是就废掉了

把电池插回去,开机试一下

亮了,亮了

感觉这个内存卡用不上这么大的,8G就够,32的应该家用录像,没的选,配套送的

看看我的小表,很实用。

心里的伤口愈合了,省了200多块钱
这个记录仪的毛病就是电池不抗用,记录仪时间全靠这个电池,所以基本每天时间都复位到2016年0点0分
车道偏离与车距提醒虽然很吵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也开着,能多少防止你溜号走神

网友:
多余的功能关掉,让记录仪,电源断开自动关机,就不会出现时间复位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买条线直接接到电瓶上,晚上就能录一晚了

网友:
接天窗电源上啊,或者阅读灯的电源

网友:
换个大电池吧

网友A:
我买的J501C,当时百度说安霸芯片夜视牛逼,结果夜视就是一坨屎

网友:
我买的是360的 G600款,带一根降压线也叫监控线,接到保险盒里24小时监控,只可惜夜间也没人来动车,监控从来没调取视频。夏天车里面高温加前档反光膜,机器都还没死机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J501C,当时百度说安霸芯片夜视牛逼,结果夜视就是一坨屎

估计是感光片不好,我买过海康威视萤石S1c运动相机,也是安霸A12方案,发现晚上录像不如F68联咏96660运动相机,拆开镜头才知道感光片可能是OV4689或AR0330等。安霸A12后缀LA25等级最低,LA50等级一般,LA75等级最好。楼主记录仪可以可以外走线接两串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感光片不好,我买过海康威视萤石S1c运动相机,也是安霸A12方案,发现晚上录像不如F68联咏96660运动 ...

我不是楼主哦,感觉接那么大电容也没啥用,震动报警录像,等记录仪开机估计人早跑了目前自带的电池两年多了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