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ASM235和1351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1-03-11):
请问大佬235和1351区别在哪里,235是1351的升级版吗,还有这两个相比较哪个更好一些,为什么现在市面是普遍是1351,很少有235

网友A:
同是USB3.1 10Gbps带宽,ASM235M支持tyepc输出,ASM1351则不支持

网友:
235可以直接type-c,1351要type-c的话要转接芯片,性能上没有区别,好像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USB3.1 10Gbps带宽,ASM235M支持tyepc输出,ASM1351则不支持

两个速度一样。只不过235可以A口可以C口对面

网友:
ASM235:
Features
       • Compliant with USB3.1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0
       • Compliant with Type-C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1
       • Compliant with USB Specification Revision 2.0
       • Support USB Super-Speed Plus, USB Super-Speed, High-Speed and Full-Speed Operation
       • Support USB Mass Storage Class, Bulk-Only Transport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3
       • Support USB Attached SCSI Protocol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0
       • Compliant with Serial ATA Specification Revision 3.2
       • Serial ATA bus up to 6Gbps Signal bandwidth
       • Support Spread Spectrum Control of USB3.0 and SATA interface to improve the EMI performance
       • Support ATA/ATAPI Packet Command Set
       • Support ATA/ATAPI LBA48 addressing mode(28-bit LBA SATA devices are not supported due to OS limitations)
       • Integrated 8-bit micro-processor with embedded program RAM and ROM
       • Support SPI NVRAM for Vender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USB Device Controller
       • Support multi-GPIO pins
       • Support programmable PWMs
       • Support 25 MHz with external crystal mode
       • Integrated two internal voltage regulator for IO power and Core
Package Type
       • Green Package 6x6 QFN 48L (Pb-free)

ASM1153:
Features
       •Compliant with  USB3.1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0
       •Compliant with USB  specification Revision 2.0
       •Support USB  super-speed plus. USB super-speed,High-speed and full -speed operation
       •Support USB mass storage class. bulk -only transport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3
       •Support  USB attached  scsi protocol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0
       •Compliant  with serial ATA specification revision  3.2
       •Seria  ATA bus up to 6Gbps  signal bandwidth
       •Support  ATA /ATAPI packet command  set
       •Support   speread spectrum  control of USB 3.0 a;nd SATA interface to improve the  EMI p erfomance
       •Support  ATA /ATAPILBA48 addressing mode
       •Integrated 8-bit micro -processor with embedded  program BAM  and  ROM
       •Support SPINVRAM for vender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USB device controller
       •Support multi -GPIO pins
       •SUPPORT  programmable  PWMs
       •Support 25/30 MHZ with extemal  crystal  mode
       •integrated  two  intemal  voltage  regulator for lo power and  core
Package Type
    • Green Package 6x6 QFN 48L (Pb-free)

楼主:
那为什么chipfancier C口是1351不是235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chipfancier C口是1351不是235呢

因为他是单c口,用的只是3.0对应的数据线部分。

网友C:
ASM235CM原生支持Type-C,并且是新制程,发热比1351好蛮多
ASM1351不能原生支持Type-C,老制程发热大,烧开一滴水轻轻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是单c口,用的只是3.0对应的数据线部分。

1351物理上没办法实现双面满速,应该是单面3.0的,另一面2.0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C:
ASM235CM原生支持Type-C,并且是新制程,发热比1351好蛮多
ASM1351不能原生支持Type-C,老制程发热大,烧开 ...

我的1153e自己动手换成了1351,插上电一会就发热了正常吗?插上去啥也没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