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个人体秤锂电池供电的玩意

楼主(2021-03-11):
普通人体秤用的是2032纽扣电池,我的这个人体秤电池电压低一点就罢工,人体秤使用还频繁,正好有时间,搞一个锂电池供电,免得总是换电池。基本上废物利用:一块带micro USB母座的旧电路板,一个一次性电子烟的气流开关(用做充电控制),网购的3V低功耗、低压差三端稳压器、废手机电池。先看成品。3V稳压器管脚方向不对,翻着焊的。

micro USB母座。

背面空白(原来有个USB母座,被拆除了),没用。

安装到人体秤里面。左侧是电池(容量还可以,没有保护板,电池引线用热缩管、胶带绝缘,没有保护板,一年不用充电)

盖上盖子,拿下电池盖,即可看到micro USB母座。

插上电源线,即可充电,蓝灯亮,充电中,蓝灯熄灭,充满自停(气流开关具备这个功能,充电电流大约240mA)。

盖上电池盖。

一次性电子烟的气流开关用做锂电池充电控制。

ME6206系列低压差、低功耗稳压电路,体积非常小,与普通贴片三极管一样大。静态电流8uA,最低压差0.2V,最大输出电流250nA,所以锂电池不用加保护板也可以。

原来打算用PJ5054充电控制电路(不要指示灯,只有一只电阻即可,电路非常简单),由于PJ4054体积小,还有5个脚,老眼昏花,实在不好弄,放弃了,由于手头有很多一次性电子烟的气流开关,虽然体积大点,但很好用,拿来直接用了,其他充电控制电路4056(体积大)、4057(体积小)都可以用
谢谢围观!

网友:
8uA还是不错的

网友:
ldo的输入不上个1uf吗

网友A:
请教:气流开关做充电控制是什么原理?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这东西直接5V供电都不会烧。
也就是说直接用锂电供电就得了。
因为我家的就是这样干的,用一块旧手机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气流开关做充电控制是什么原理?

里面集成了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这东西直接5V供电都不会烧。
也就是说直接用锂电供电就得了。
因为我家的就是这样干的,用一 ...

直接锂电池+1。一个100mAh的小锂电能用大半年,就是之前论坛在撸的刷卡宝上拆的。

网友:
该锂电确实不错

网友:
看来我家那个也要改一下了,太吃电池了

网友:
直接用锂电供电!

网友:
用两节7号电池也不错,加个电池盒,一年用不完。

网友:
我家的体重秤,不知什么原是,特耗电。一块400mAH锂电池一个星期没有电了,测待机电流很小,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很快就完了。最后加了一个拨动开关才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