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此SM2258H 316板土狗位置

楼主(2021-03-11):
卖家一知半解的说此版没有土狗

不知道那位兄台玩过此板
或者真如卖家所说?
现在开H27Q1T8PQA2R报Chk PreTest Fail/0X03.Zero Channel Number

网友:
土狗肯定有。能焊主控的前提下,拆主控量效率最高。

网友:
标记ROM的两个孔是不是短接点呀

楼主:
参照范老板的图

贴了1K电阻在这里还是不行

CE分布

网友A:
你现在需要拆电阻,而不是上电阻。
量量哪个电阻是10k的,拆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需要拆电阻,而不是上电阻。
量量哪个电阻是10k的,拆掉试试

这颗是10K,拆了还是报相同错误
难道是软件问题?

楼主:
拆完了。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完了。还是一样的错误

到群里问问有经验的大佬吧,或者拆主控量

网友:
Chk PreTest Fail/0X03.Zero Channel Number这个可能是土狗或者缓存挂了 先用XT开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就是多贴了一个土狗电阻,反正是拆电阻 你拆一个试一次就好了

网友(2023-03-05):
你试试看这个,我的板子跟这个类似。量了一下,这个是10K的。我用的是海力士颗粒,不需要tog。把这个跳了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