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2C和B5混贴的请教?

楼主(2021-03-11):
是这样子的,刚好剩下两颗32GB的L06B颗粒,但是不幸的是一个是2CA46432AA04,而另一个是B5A46432AA04。

之前看到有大神做过混贴颗粒的固态,但不知道是怎么样操作的,所以自行摸索了一下。

因为发现46xt开卡设置里有红色箭头所指的功能,翻译过来应该是【忽略ID】的意思,的确勾选了之后不会报ID不符的错,而且自动容量还能正确开卡。

但是32GB颗粒,2颗,自动只能开出32GB;如果手动设置大于32GB则报容量过低错误;那明显是其实只是开了第一颗颗粒,另一颗B5其实并没有参与开卡,这就违背了混贴混开的意图了。

有大神能指导一下,究竟如何操作设置,这个混贴的盘能混开成64GB?

网友A:
贴的位置不对,CE不连续

网友B:
我记得之前坛友混贴上的是903

网友:
B5A46432AA04这是啥颗粒 能发图看看么

网友C:
混帖前提:单个闪存都能开卡。确认这个版本的开卡软件是否支持B5的L06B闪存。2246en混帖89,84,64,3C,A5,00/0C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的位置不对,CE不连续

这是2246xtm的板子,只有2通道,CH0和CH3,不可能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帖前提:单个闪存都能开卡。确认这个版本的开卡软件是否支持B5的L06B闪存。2246en混帖89,84,64,3C,A5,00/ ...

可能给大哥说对了,B5的那颗,重新单贴居然开不出来,报坏块过多。哎~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之前坛友混贴上的是903

请问903是怎样混贴混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903是怎样混贴混开?

我没试过,问问无奈大佬

网友D:
同型号同ID不同批都不能混贴2246就是这么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型号同ID不同批都不能混贴2246就是这么混。。。。

你是哪来的说法?一直都这样混的啊,正片白片黑片一起混都行,只要ID相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来的说法?一直都这样混的啊,正片白片黑片一起混都行,只要ID相同就好了。 ...

有这个情况存在的,但不是所有

我就遇到过

网友:
最后两位不一样用jmf倒是能混过去,前两位恐怕要专业固件了,小唐发过混贴工具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