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马刀锯是不是可以代替角磨机了,看视频切割厚角钢都很快

楼主(2021-03-11):
马刀锯是不是可以代替角磨机了,看视频切割厚角钢都很快,比角磨机都快,更重要的是安全多了

网友:
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网友:
安全性好点,速度比不上的。

网友A:
角磨机的用途是打磨的, 不是切割用的. 但是到用户手头都变成多用途工具了.

网友:
往复类需要一个极其稳固的固定,不然震得你哪儿都麻,旋转类没这种顾虑

网友B:
能够很快地切角钢的马刀锯,那块锯片比锯贵

网友C:
什么刀马具的锯片,能够锯断钢铁?

网友:
我有威克士的马刀锯与角磨机,马刀锯现在基本不用了,锯树枝还行,其它的还是算了,感觉马刀锯就是一个手据,还不如手锯,因为只有一个固定点,锯条头部没有固定,你用力拿住吧,能把手腕震断,松点拿吧,又效率不高,关键还割不直,角磨机就舒服多了,可是不能切木头,于是又买了一个小鹰锯

网友:
切钢筋、圆管、方管轻轻松松,经常用,反而切木头震手,齿形不一样

网友:
想想就不可能,功率决定一切,角磨机那恐怖的转速马刀锯拍马都追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的用途是打磨的, 不是切割用的. 但是到用户手头都变成多用途工具了. ...

确实,真是越界使用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很快地切角钢的马刀锯,那块锯片比锯贵

对的,也许是省成本,牺牲安全性

网友:
手持带锯切厚的能超过角磨机,至于马刀锯。有一个方向是不做功的,你觉得能快过角磨机吗,切板料,厚度2毫米以上的,用圆锯加合金锯片,速度可以超过角磨机,越厚的材料砂轮效率越低,1毫米左右的板没法锯,容易打弯

网友:
只能说视频拍得好

网友:
马刀锯的效率就算了,如果单论效率估计连电圆锯都没角磨机快,只是角磨机装木工锯片太危险了

网友:
不知道角磨机是抛光的  我 拿到手切割  抛光都用

网友:
大功率的速度还行 我用的米沃奇的28v的 电流30a多 算功率也6 700w了 切角铁 方管挺好用的 木头要换大齿距的锯条 我试过把家里的手锯改造到马刀锯上 速度很快

网友:
这问题问得就好比汽车能否代替轮船

楼主:
马刀锯应该相当于手钢锯用电驱动吧,手钢锯能锯断钢材马刀锯应该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刀马具的锯片,能够锯断钢铁?

博世、米沃奇都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