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红包掳的LED灯芯---敢用吗?

楼主(2021-03-11):
最近用红包掳了一个标称18W的LED灯芯,只有可怜的12个小灯珠和3个元器件,一个电阻,2个4脚芯片。论坛高手多,给看看敢用吗?
谢谢

网友:
用还是能用的,电阻旁边那个4条腿的,应该是恒流芯片,看不清楚型号,楼主拍清楚点

楼主:
仔细用放大镜看了,没有字。

网友:
至少是铝基板,还不是阻容的,应该可以用。

网友:
放心大胆用吧,这是厂家正规产品,只是这种方案的寿命不是很长。也不会因此引起火灾。

网友:
看着应该能用个半年八个月的

网友:
线性恒流的,效率低点,多费点电,能用,比阻容降压的强

网友A:
每个灯珠1.5W?将功率调到10W以下还是能用用的

网友:
电路挺简洁的,c1可以补上一个电容。芯片手册:http://www.superchip.cn/Private/ ... 420577707417786.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灯珠1.5W?将功率调到10W以下还是能用用的

这功率应该虚标了,实际功率应该在10W以下。一般有8W都是良心货了。

网友:
室内和书房最好不要用,
其它地方要省钱,那就再在墙开关里加个保险丝,大胆用

网友:
超功率使用灯珠先坏很安全。

网友:
大的芯片是整流桥,小的应该是恒流,比阻容降压强,放心大胆的用,元件越少故障率越低不是?

网友:
估计也就6w

网友:
一颗0.5w,6w比较科学

网友:
c1加个450V30uf
c2加个200v100uf电容,

频闪应该会降低很多吧

网友:
这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放心使用就好了

网友:
这是标的总功耗吗?!

网友:
看焊盘有两种方案线性稳流,楼主可能是6瓦方案。实在觉得不好可以拆零件。

网友:
看起来应该不会太差,就是会有闪烁感,加个电容在C1上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