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98二档咚咚咚异响

楼主(2021-03-11):
朋友们,我买了一个大有5298发现二档开关松开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金属咚咚咚的金属撞击声,一档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机器有问题,有买过同款的大神吗,你们的也像这样吗!

网友A:
主轴快速转动,然后锁定的声音,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快速转动,然后锁定的声音,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二档的时候一松开关就会有金属咚咚咚的撞击声,而一档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是坏的,还是本来就是那样

网友:
高速档,电子快速刹停时容易有,由于电机-停转,但夹头还带着惯性,容易撞击齿轮或自锁机构。一般问题都不大的,有些钻老是说掉钻头也是这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过一段时间就有人问...总之这是正常的,别的不用多想

网友(2022-05-26):
这是夹头太重,惯性大,换一个轻点的夹头就不响了

网友:
现在5282也有这个问题,一档正常,二档夹头有时干转拧不紧,反复松紧有时又正常,波箱齿轮声音也不正常,象干磨,嗡嗡的,有时还卡卡的响。还震手。有时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