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去年论坛买的行车记录仪换电池!

楼主(2021-03-11):
去年论坛买的行车记录仪换电池!
体积比较小,电池不存电了,拆了换POS机的电池用!
这个只能用存储回放,我记得说是支持AV输出的。有用过的给介绍一下!

网友:
最新款联咏96632方案,可惜不知道感光片尺寸,看镜头大小像是4分之1英寸感光片,好点的运动相机3分之1英寸感光片。

网友:
720P的芯片了

网友:
现在想买个,可没有了

网友A:
看着没有AV接口啊,或者通过U口输出的话,也得有USB-AV的线才行,话说行车记录仪里面的电池我还是比较喜欢法拉电容,那玩意高温安全,锂电池夏天太阳依靠一烤温度那么高,总觉得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有AV接口啊,或者通过U口输出的话,也得有USB-AV的线才行,话说行车记录仪里面的电池我还是比较喜欢 ...

只能走USB的接口,但没见过相关的线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走USB的接口,但没见过相关的线材!

没见到相关线材,也不一定确定就是有这个功能,miniUSB 4脚倒是可以利用,线可以自己做,不过万一不是,烧了记录仪或者显示设备,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