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苏泊尔电磁炉C21-SDHCB07线路图

楼主(2021-03-11):
同上,IGBT炸毁,周围贴片元件崩裂,整流桥坏,保险烧,求电路图。谢谢

网友:
建议换板还是把稳

网友:
修电磁炉很少看图的,你自己走一下电路就行了嘛,开关IGBT的S8050与S8550检查,检查同步电路,再看芯片的供电电路是否也损坏了,运气好或许只是IGBT炸了引起一连串动作而已,如果单片机烧了,那就别修了,给单片机一个5V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好的,后面再继续吧!

楼主:
白色圈内是两个三极管,右边的炸崩,谢谢大家